k110 加油门转小会又停止

楼主(2022-08-02):
我的k110转一会儿就停止转动了
难道是电调坏了嘛
又或者是尾电机mos 管烧了

网友A:
烧了的话还会转吗?到底是哪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的话还会转吗?到底是哪一个电机不转

主电机和尾电机上电加油门都能够转,但可能转了两三分钟,油门通道就无响应,主尾电机都停转,油门通道无响应

网友:
停转后舵机那些控制还有没??如果有的话就考虑是不是电池压降太快电调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电机和尾电机上电加油门都能够转,但可能转了两三分钟,油门通道就无响应,主尾电机都停转,油门通道无 ...

没响应是推油门完全没反应,还是电机在抖动,但是转不起来?这个时候测电池电压是多少V?
另外你的遥控器是哪个型号啊?t lite 长得不是这样啊。 哦,2022版

网友C:
感觉像电池电压不足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响应是推油门完全没反应,还是电机在抖动,但是转不起来?这个时候测电池电压是多少V?
另外你的遥控 ...

直接在空中停转,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电池电压不足保护了。

有点像,有时飞久了确实会电压保护,但我用刚充满电的电池飞不应该呀

网友:
看看不转了是不是蓝灯闪烁,闪烁的话就是电池电压太低保护了。我感觉你的电池老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像,有时飞久了确实会电压保护,但我用刚充满电的电池飞不应该呀

电池寿命到了的话,虽然可以正常充满,但是放电会瞬间低于安全电压。如果是MOS烧的话,会断路。

网友B:
确实是忽然就断电了。断电之后量一下电压数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寿命到了的话,虽然可以正常充满,但是放电会瞬间低于安全电压。如果是MOS烧的话,会断路。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忽然就断电了。断电之后量一下电压数值吧。

买了显电器,打算回来测试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个遥控器和110好对频吗,设置如何?我也买了一个,SFHSS模式下跟110对不上,和2006以及其他副厂的也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个遥控器和110好对频吗,设置如何?我也买了一个,SFHSS模式下跟110对不上,和2006以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这个遥控器和110好对频吗,设置如何?我也买了一个,SFHSS模式下跟110对不上,和2006以 ...

K110主板上有个对码键,按上再对频

网友:
谢谢,麻烦说一下详细过程,是按一下那个对频键然后放开,然后在遥控器上开启对频,还是要按一会儿,再到遥控器上开启对频。对上之后,遥控器的对频模式是自动退出的,还是手动退出的?

网友D(2022-09-27):
可能是遥控器坏了,我的2米以内可以用,过了2米就对不上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遥控器坏了,我的2米以内可以用,过了2米就对不上频

距离短,要加修正频偏吧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我对拼没对好,遥控是t-lite 多协议,对拼时得设置一个特定的参数

网友C:
又学习不少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又学习不少知识。

这几天我也学习了好多ESKY的老知识,也算是把地平线和ESKY的发射机设置3轴陀螺仪方法慢慢掌握了,近十年的飞控算法进步对于我们这些菜鸟是感觉不出来的,感觉以前的飞机更好飞,有副翼都可以飞的稳稳的没什么抖动呀金鱼尾呀这些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我也学习了好多ESKY的老知识,也算是把地平线和ESKY的发射机设置3轴陀螺仪方法慢慢掌握了,近十年 ...

以前玩电直,绝对的练技术。调机的动手能力还有设置能力。飞行更是考研操作手法和技巧。现在飞机越来越稳,越来越智能化反而就没那么多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