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穹XP12A电调改k120电调BEC供电不稳定

楼主(2022-08-02):
星穹XP12A电调改k120电调BEC供电不稳定,在主板上焊上BEC之后通电不供电

楼主:
xp12a还得刷BlHeli固件吗

网友A:
要是有这么好搞K120早就普及了,我还有50台K120一直没搞就是因为BEC的问题,电压4.8Ⅴ,电流5A个头还得小而轻,而且还要供电稳定,这些都是要投入技术成本去解决的问题,新型双无刷的机子M1M2还是S2都绕开了这个问题,尾马达直接用2S供电,BEC只需给舵机和飞控供电,电流小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xp12a还得刷BlHeli固件吗

不用刷固件,首先你得搞明主板对插的四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固件,首先你得搞明主板对插的四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固件,首先你得搞明主板对插的四根线是什么意思,

他的那个接口定义,我搞清楚了,找到以前模友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固件,首先你得搞明主板对插的四根线是什么意思,

之前改的银燕12安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固件,首先你得搞明主板对插的四根线是什么意思,

BEC的供电问题解决了,我直焊,就是现在电机问题,启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这么好搞K120早就普及了,我还有50台K120一直没搞就是因为BEC的问题,电压4.8Ⅴ,电流5A个头还得小而 ...

感谢V大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这么好搞K120早就普及了,我还有50台K120一直没搞就是因为BEC的问题,电压4.8Ⅴ,电流5A个头还得小而 ...

BEC应该容易搞定,咸鱼上几块钱的华为通信供电模块性能就很好,几A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应该容易搞定,咸鱼上几块钱的华为通信供电模块性能就很好,几A不成问题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应该容易搞定,咸鱼上几块钱的华为通信供电模块性能就很好,几A不成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BEC的供电问题解决了,我直焊,就是现在电机问题,启动困难

用110的电机正常,但换120的电机启动困难,但120的电机用110的电调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4-07-27):
引用 楼主:
用110的电机正常,但换120的电机启动困难,但120的电机用110的电调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所有的伟力高kv电机电调都有一段低转速大扭矩启动模式 力气大到捏着桨都能启动 电调在检测到转速为0时会重复执行这个程序

网友(2024-08-26):
周末测试130X主板外接12A独立电调,电源线和主板电源线并联,信号线接主板的无刷信号点,之前也是这么干的,但之前的电调是没有BEC的,兴高采烈的焊接好了,结果一通电就像短路一样砰的一声爆破了,原以为完了,主板没救了,电调也没救了,最后发现都是完好的,就只是谷天S1的电池没救了,2S其中的一节电池没电压了,,,,

搞不懂原因,原来这电调已经用另外一台机子测试过超柔和启动和定速功能的,不过是用的K8陀螺仪,正常来说不是信号线加上电源负极构成一组信号借口么?

之前本想用K120的电调,体积那么大,结果带不动130

新买的12A小电直专用电调

新买的12A小电直专用电调

已经成功试飞的普通7A电调

已经成功试飞的普通7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