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艇湘江里试航

楼主(2022-08-03):
第一次做曲面这么复杂的船体,绘图软件几乎还给了老师,现在属于重新再捡起来
参考B站的一大神教学视频,自己也折腾着画了一艘船,各种问题,即使画完了图,最后打印时又出了问题,到现在也没完全弄清问题出在哪,感觉还是自己画的图有问题,多曲面之间的衔接,不够严谨
这照样是一艘没有细节的船,懒得涂装,就在外面包了一层铝箔,结果拍照时严重反光
今天跑到湘江里试航(第一次在小区池塘里试的),再次烧了俩电机,慢慢找问题吧
全速时抬头,轴用705做的密封,感觉阻尼太大了,请各位大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烧电机可能是桨不匹配,还有最好搞个水冷泵

网友B:
前段头部看就看出来了,确实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可能是桨不匹配,还有最好搞个水冷泵

搞了,还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头部看就看出来了,确实严重

是的

网友:
那就是桨大了,不知你用啥电机,如果是380之类的无刷,最好是用2S电

网友C:
看着心惊肉跳的感觉要沉啊

网友:
电机安装齿轮组,直驱 会烧的,船的吃水减下来 也好些

网友:
发个动力配置学习一下,380可以用3S,关键看额定转速和额定电压。11.1v 7000转的380上3S一点问题也没有,连水冷都不用

网友D:
吃水太大了,应该再减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水太大了,应该再减下重。

再减就侧翻了,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减就侧翻了,试过了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减就侧翻了,试过了

重心高了呗

网友E:
玩船就是不断的尝试的过程,好在论坛里热心的高手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船就是不断的尝试的过程,好在论坛里热心的高手比较多。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高了呗

如何调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心惊肉跳的感觉要沉啊

我倒是没怕,沉了反正也没得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