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钻铣床加装一体式自紧夹头

楼主(2022-08-04):
买了钻铣床大小钻夹头有很多个,有莫三柄的,也有直柄的,
一共5-6个吧,

听说一体的自紧夹头精度最高,
我就买个体验一下,
有时要钻1毫米的孔,
精度高了不容易断钻头,
结果铣床用的一体自紧夹头上面只有一个圈,
不像车床用的有两个圈,
两个圈可以相对拧紧,
一个圈也没法用力啊,

后来找到一个旧手轮花几小时改了一下,给钻铣床主轴上加个一个手拧圈,
这样使用更方便一些。

网友:
想法不错,我就是买了一个一体的,拧不紧,退货了,不过这个精度真不错,两丝跳动

网友A:
你买把专用扳手啊,有配套的。我也有一体自紧钻夹头,手拧足够了,从没用过扳头去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把专用扳手啊,有配套的。我也有一体自紧钻夹头,手拧足够了,从没用过扳头去紧。

有送一种勾扳手,基本不用,买手拧就是图方便啊,
不是拧不紧,不过下面拧的时候上面也跟着转总觉得用不上力,
要是在顶部吊紧螺丝处加个扳手那自紧夹头的方便性就不存在了,
现在多了一个圈就更方便用力了

楼主:
小问答
自紧钻夹头是否精度高点?确实感觉高一点,
是否使用更方便?确实挺方便
能否代替传统钻夹头?我觉得代替不了,会两个共存,自紧夹头有个缺点只能容纳钻头柄3厘米深度。
能否代替铣夹头?我觉得代替不了,会两个共存,自紧钻夹头是三条线接触,铣夹头是面接触更紧密。
购买时注意事项,一定要买退运保险,
我买了5个自紧和传统钻夹头,结果退了两个,现在的商品良莠不齐。
一个是手拧有卡顿,一个是卡爪松松垮垮,拧的时候间距不均匀。

网友B:
手上有个锥度连接的自紧钻夹头,最大夹持7.4,看起来通孔做到5,6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锥度连接的自紧钻夹头,最大夹持7.4,看起来通孔做到5,6没问题。

这种分体的也能做通孔吗?我就觉得没通孔不方便拆连接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分体的也能做通孔吗?我就觉得没通孔不方便拆连接杆

没摸过那么大的。在认识中,钻头就两种连接方式,螺纹和锥度。螺纹和锥度连接杆都是人做的。钻个孔就是通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问答
自紧钻夹头是否精度高点?确实感觉高一点,
是否使用更方便?确实挺方便

这种柄和钻夹头一体的钻夹头精度比普通自紧的高,就是需要卡着主轴锁紧钻夹头,要不然锁不紧

楼主:
今天实际使用,
加了这个圈配合自紧夹头很方便,
有了这个圈,
拆上面拉杆时也能比原本方便能借力,
自紧夹头夹铣刀临时用用可以,
一旦震动,自紧夹头就会松动,
所以还是用铣夹头夹铣刀更好
今天实际使用。
钻0.8毫米的孔,没问题,
说明精度还行,转起来比起传统钻夹头看起来好很多,
传统的钻夹头,转起来即使下面同心,上面外壳那个虚影不同心,
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C(2023-04-27):
引用 楼主:
今天实际使用,
加了这个圈配合自紧夹头很方便,
有了这个圈,

请教一下楼主,25铣床的钻夹头怎么拆出来啊?
第一次摸这个玩意,是不是顶上的四方头和夹头互相逆时针就可以拧出来的?  还是要夹头和夹头上方的主轴底部那个圆形有2个直边的哪里来拧的?

网友C:
从网站看到的上图看,是2个扳手一个在顶上四方轴,一个在下边的圆形2切边的轴,互拧

但是下图来看,电扳手在四方轴,一个手是拿着夹头固定的?搞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网站看到的上图看,是2个扳手一个在顶上四方轴,一个在下边的圆形2切边的轴,互拧

但是下图来看,电 ...

用手机测噪音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25铣床的钻夹头怎么拆出来啊?
第一次摸这个玩意,是不是顶上的四方头和夹头互相逆时针就 ...

我的25LV不是华飞的,是伟舜的牌子,我买来也是二手的,没经过正规的学习
我的是这么拆的,用方的套筒拧松头部螺丝,下面也得用开口扳手夹住,
拧松后,顶上敲几下,刀柄就松了,就能取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太好,毕竟是敲击,
所以我基本很少换钻夹头,特意买了一个直柄钻夹头,
这样可以直接放铣夹头里面使用。
不知道有么有不用敲击的方法,
总觉得敲击怪怪的。用个契条在下面敲一下把刀柄挤出来,可能要比顶部敲要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25LV不是华飞的,是伟舜的牌子,我买来也是二手的,没经过正规的学习
我的是这么拆的,用方的套筒拧 ...

谢谢指点,用你说的方法两下搞出来了。
我这个二手的,钻夹头夹个10的钻头打表精度有5个丝,但是锥孔内壁打表就1丝多,这样是不是夹头有问题?我想换个莫氏3的re32的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用你说的方法两下搞出来了。
我这个二手的,钻夹头夹个10的钻头打表精度有5个丝,但是锥孔内壁 ...

是的,买个新的钻夹头,加连接杆,铣夹头试试,时间长了啥都会慢慢买的,我为啥买一体柄的自紧夹头,
就是当钻1-2毫米孔的时候,精度不行就会断钻头。

网友:
一体的一般精度高,某宝分体的质量有些非常差!钻头晃,根本没法用。
自紧钻夹头不用拧太大力,钻头受力大,自然就紧了,这种钻夹头缺点就是不能反转!还有比较长。
tw三鹭的质量好,精度高,一体和分体都质量好,分普通精度和高精度,一般钻铣床普通精度的就可以,晃动10丝左右。
手电钻的夹头晃动就大了,一般在30丝左右。

网友D:
一体式的没买过,不清楚情况,现在的钻夹头网上卖的真没啥质量好的,买过一个金鹅的,到手精度那个差,立马退货。象牌的也差的狠,买来当榔头用了,网上没好东西,商家能蒙就蒙,专门坑小白。运费险一定要买,能有点保障,好东西谁会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式的没买过,不清楚情况,现在的钻夹头网上卖的真没啥质量好的,买过一个金鹅的,到手精度那个差,立马 ...

运气好碰到tw货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