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沉浮的原理是不是我画图这样? 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2-08-04):
水泵沉浮,唧筒两种都做过了,现在想做一膄专业点的气动沉浮。不知道我理解的原理对不对。

等潜艇上浮以后关闭阀门1,打开阀门2,潜艇干舱空气得到补充,为下次下潜后上浮做准备?

网友A:
气室太大了,这点水不够下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室太大了,这点水不够下沉用。

只是画个草图,实际比例肯定要分好。

网友:
这结构太复杂了,一个大号针筒即可搞定。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靠电磁阀放气来实现下沉的下潜速度很慢,后来我做的不是电磁阀放气,是白水仓上部分做单独的机械阀门,用舵机拉动。3、靠泵往里面泵气效率很低,上浮速度很慢,而且随着泵气的量越来越大,储气仓上的压力开始降低,泵气速度进一步降低。所以我后来把它改进了一下,另外也更接近于真潜艇,是在水面用气泵往船上高压气瓶打气,下潜的时候打开阀门排放气体,上浮的时候将高压空气打入压载水仓,不过我还没有下水,这套结构最后卡在了放气速度太快,电磁阀会结冰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给个实物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来点多角度的实物图啊,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加个减压阀不就不会结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这是Compressed Air 压载系统,20多年前最古老的结构之一,模拟真实潜艇的一款压载系统,常用于干船体潜艇。经过了N多年的演变最终简化成SAS(Semi-aspirated ballast system)。该系统优缺点和原理在新帖中:Compressed Air 压载系统 - 潜艇模型讨论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任何压载系统都是不完美的,其优缺点看你自己怎么衡量,你的最终决定根据你自己的偏好而定。

网友(2022-10-14):
完全不可行,要么在阀2处加条长管通水面,不然只下潜。上升时必须通过水面补气。也可以阀2 装个CO2或者压缩空气瓶,这样不用通过水面补气。这样不用气泵,两个阀门就能控制气室。但每次使用前要充气。如果有电石更简单,滴水到电石就能产生气体排水。还能在水面用电石气混合空气点燃模拟开炮,很响的。

网友(2024-05-03):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怎么自制用舵机的机械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我做过,有几个问题存在。1.泵肯定不能用隔膜泵,那玩意儿压气能力很差,要用专门的活塞泵。2、单 ...

这个在水面利用泵往高压气瓶冲气,你的高压气瓶得多大啊?还有请问你是怎么冲的,能教下吗?我做的是用高压气瓶加泄压阀加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