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ent 油改电

楼主(2022-08-05):
论坛里面有大佬把这架飞机油改电吗,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A:
看这个形状,油改电,重心能否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形状,油改电,重心能否压住?

不知道高手是怎么改的,这个木头防火墙没有右拉和下拉,电机支架就不能直接装。

网友B(2022-09-25):
你也是收的上海小强的吗?我正在尝试改电动,因为油动和电动的机头结构不一样,非常麻烦,一个是拉力线的定位,另一个是安装时的操作空间不足,因为油动的机头罩是整体的,不能取下来。不建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收的上海小强的吗?我正在尝试改电动,因为油动和电动的机头结构不一样,非常麻烦,一个是拉力线的定 ...

谢谢老哥,就来没搞

网友(2023-02-21):
销售油改电套件,原厂图纸设计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