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伟力a220原装什么协议?

楼主(2022-08-06):
伟力a220原装什么协议?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鬼的协议,不过好像能外接SBUS接收

网友:
想请问一下什么是sub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鬼的协议,不过好像能外接SBUS接收

这个外国人玩的多,希望不久能弄清楚是什么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外国人玩的多,希望不久能弄清楚是什么协议。

你直接问卖家就可以啊。。外接一个1克的接受也无所谓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问卖家就可以啊。。外接一个1克的接受也无所谓把

卖家不知道,有个卫星接收机,不知道用d7e控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不知道,有个卫星接收机,不知道用d7e控遥控距离是多少。

那个外接接收是FHSSS的FUTABA 低端制式那个

网友(2022-11-22):
在多协议控Tlite上如何设置好自稳和大小舵量的开关?5和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