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严重事故

楼主(2022-08-06):
电机主轴机米丝未打螺丝胶!导致上下移动主皮带扫齿拧断卡死炸鸡!大家有这电机的注意注意注意

网友:
多检查 没打胶你飞到现在 !

网友:
不是自己打胶吗,你买来不打胶的?

网友:
好像很多新买的电机都没打胶的,不过也拧的很紧,也没飞出事,记得之前用的冰人十字盘就没打胶,一直用很久…看来每个螺丝都要自己拧拧。

网友:
还是相信自己吧,不然损失都是自己的

网友:
假的吧?富丽还能起飞?

网友A:
这个怎么说?
有卡簧压着轴的,轴只可能向下窜动。
但是尾皮带更细,应该先磨断尾皮带才对,两台都是断了主皮带,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这部位得用耐高温高强度的,普通螺丝胶不耐高温,打了等于没打

网友:
我的(富丽505)电机买来是无顶丝直接粘死的。

网友:
电机的转子与主轴部位的机米螺丝确实不太注意,看楼主的电机图片应该是打了螺丝胶的,因为看到了残胶,会不会时间长了脱胶?按理来说这个地方如果脱胶的话,飞机应该是动力急速下降电机空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
有卡簧压着轴的,轴只可能向下窜动。
但是尾皮带更细,应该先磨断尾皮带才对,两台都是断了主 ...

上下错位主皮带肯定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