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最近装的70涵道白板鸡两架:F-15和F-16

楼主(2022-08-07):
都是某鹰家的,二百多一架的白板挺便宜,入魔几年了手上大量的闲置设备,比较适合我。手残或小白不建议搞,直接飞翼、福尔摩斯吧

先发F-15的,选做的是美军F-15E诺曼底75周年纪念涂装

接着发F-16的,选做的是以色列空军沙漠迷彩涂装

网友A:
这两架我都有,精度一般,F15小短腿有风跑不直,降落时候强度堪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架我都有,精度一般,F15小短腿有风跑不直,降落时候强度堪忧,哈哈

跑不直是没调整好,强度不好不要用它家原配避震,它乡家的换大轮子装上很舒服,开襟翼也能降得很好。F-15对我来说最大问题是:滑跑巨远(翼面积小?),降落稍打方向翼尖就倾倒在地面,还是不能回位的那种

网友:
自己刷漆啊,水平不错啊,味道大吗
来自微站

网友:
请教下涂装怎么做的

楼主:
手工刷丙烯颜料

网友:
味道大吗?

网友:
大家别想着学他,这货是美术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不直是没调整好,强度不好不要用它家原配避震,它乡家的换大轮子装上很舒服,开襟翼也能降得很好。F-15 ...

改襟翼加方向舵吧

网友(2022-10-31):
刷丙烯颜料之前,需要擦epo泡沫表面的脱模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