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滑越轻越好吗?

楼主(2022-08-08):
昨天首飞1100mm翼展的电滑,起飞重量130多克,天有点黑,风有点大,有点大意,飞的有点远,飞丢了

网友A:
1.1米的电滑做到130g,楼主手工可以,慰问一下

网友B:
手艺好,怎么做到的?

网友C:
1100mm翼展的电滑,起飞重量130多克?电机+电池的重量都不止1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0mm翼展的电滑,起飞重量130多克?电机+电池的重量都不止130吧?

1106电机 2s 3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好,怎么做到的?

改装信天翁牵引滑翔机,应该是kt板热压成型机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米的电滑做到130g,楼主手工可以,慰问一下

网友D:
我的3d打印电滑空机都有600多克了,人家老外还飞的好好的

网友:
风大的时候没重量就是会被吹跑在风电场飞的话必须得是这个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3d打印电滑空机都有600多克了,人家老外还飞的好好的

3d打印的太重,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d打印电滑空机都有600多克了,人家老外还飞的好好的

太重留空时间太短了,没意思
来自微站

网友E:
看天气情况 无风微风状态下 是轻比较好 但是起点风的情况下 就还是要压点重量比较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天气情况 无风微风状态下 是轻比较好 但是起点风的情况下 就还是要压点重量比较舒坦

嗯,凡事无绝对啊,都是要妥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重留空时间太短了,没意思

其实重量是相对而言的,太轻的机型翼型效率基本上都很低,留空时间也未必会很长。

网友:
主要看翼载荷,10以下基本就是室内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重量是相对而言的,太轻的机型翼型效率基本上都很低,留空时间也未必会很长。

哦,有点道理,但翼型一样的话,应该是越轻留空时间越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重量是相对而言的,太轻的机型翼型效率基本上都很低,留空时间也未必会很长。

网友E:
滑翔机能量重要,要么高度势能,要么动力势能
过分的追求轻,你的高度势能无法转换为前进的动力,后果可能就是电梯一样下来,更甚至后退
这也是现在很多机型追求穿透的原因,飞机要走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翔机能量重要,要么高度势能,要么动力势能
过分的追求轻,你的高度势能无法转换为前进的动力,后果可能 ...

嗯,重会增加载荷,飞机速度加快,缩短留空时间,是矛盾的,最终应该还是看升阻比,等效于滑翔比,在机翼相同情况下,应该是越轻越好,机翼相同滑翔比一样,也就是同样高度滑行的距离是一样的,不同重量,越轻速度越慢,飞过相同的距离,时间就越长,就是留空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翔机能量重要,要么高度势能,要么动力势能
过分的追求轻,你的高度势能无法转换为前进的动力,后果可能 ...

穿透性主要是为了抗风,太轻也不抗风,所以有风太轻又有问题了,比较矛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穿透性主要是为了抗风,太轻也不抗风,所以有风太轻又有问题了,比较矛盾。

简单,多备几个机

一台机是很难调整到适应各种环境的
即使各种配比的压舱,也难以满足各种不同环境。

所以,多买几台不同特征的机型,应对不同环境。。。。多产出GDP

网友G:
对于静气流来说,轻机会有优势,但是在实际飞行中穿透性好搜索气流范围更大优势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多备几个机

一台机是很难调整到适应各种环境的

呵呵,土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静气流来说,轻机会有优势,但是在实际飞行中穿透性好搜索气流范围更大优势更大

网友E:
还是那个关键,机子要能走起来,不能走起来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那个关键,机子要能走起来,不能走起来没用

翼型一样,不考虑抗风,越轻越好,轻的就是走的慢些,但滑行长度是和重的是一样的,留空时间比重的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翼型一样,不考虑抗风,越轻越好,轻的就是走的慢些,但滑行长度是和重的是一样的,留空时间比重的长。

但是 还是要考虑风,这个没法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 还是要考虑风,这个没法不考虑

嗯,要做一些权衡利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有点道理,但翼型一样的话,应该是越轻留空时间越长吧

翼型翼展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越轻留空时间越长。但要正常飞行,要么速度比较慢,要么机翼迎角小,不然升力太大会无法正常飞行的,不管速度慢还是迎角小都有一个临界度,理论上速度对机翼升力的影响较小,但实际中影响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翼型翼展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越轻留空时间越长。但要正常飞行,要么速度比较慢,要么机翼迎角小,不然升力 ...

滑翔机速度一般都是挺慢
来自微站

网友H:
动力小也容易飞丢,风大了顶风都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动力小也容易飞丢,风大了顶风都倒退

嗯,只能有取舍,不飞远问题不大

网友I:
带上点配重。风大就挂上去。

网友J:
其实做轻也很好的,慢悠悠的飞,降落都没压力,休闲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上点配重。风大就挂上去。

挂上去什么意思?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上点配重。风大就挂上去。

哦,你说的是配重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做轻也很好的,慢悠悠的飞,降落都没压力,休闲飞行

来自微站

网友K:
准备两块大小电池,风大上大电池。无风用小电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准备两块大小电池,风大上大电池。无风用小电池。解决。🙃

重心会有问题啊

网友L:
飞机太轻不抗风,风大一点就被吹跑了,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机太轻不抗风,风大一点就被吹跑了,没法控制
是啊,近点还能控制一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