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到很么程度可以飞FPV

楼主(2022-08-08):
一直自己用练习机练习飞行,目前练到没有大风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起落,虽然有时候会出现暴力落地,但好歹都是正常降落,
FPV
两台飞机都已经组装好了,期待起飞。
想问一下论坛高手,要联系到什么水平飞fpv比较保险啊?

网友A:
我认为就论降落水平飞足够了,fpv飞机你可以先用小一点的电池飞;fpv更偏向于玩设备,装机建议多看前辈们的精品贴保持严谨认真

网友B:
fpv的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局限,周边的环境比较难观察,建议飞之前尽可能熟悉环境

网友C:
模拟器里面,先练习一下第一视角飞,能熟练降落了,再上真机

网友D:
感觉fpv最好飞,有飞控,练好降落就能飞

网友E:
fpv其实比目视简单,第一次飞fpv建议用屏幕,好切换视角,如果用眼镜飞第一次最好叫人帮你看高度,等有高端感后在飞非常轻松

网友F:
多几次通场就能降落了
尝试降落,不行就复飞

网友G:
其实只要能正常降落,就可以飞fpv了,fpv更难的是设备组装和搭配

网友H(2022-09-25):
对的,使用屏幕先,然后第一视角。

网友F:
比目视简单多了,能目视降落一定可以FPV,毕竟我玩fpv不少,但我不会目视降落

网友I:
熟悉场地很重要,我飞了两年穿越机的场地 提前在家练了一个多月吊机,第一次飞固定翼目视两个起降一点问题都没.过了半个月去一个生地方飞fpv,起飞就慌了,找不到回来的方向,参照物都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