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iz对比富斯PL18

楼主(2022-08-09):
JR9x2出了后,一直没入新控,这两天留意这俩控,用过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根据自身财力购买。

网友:
富斯没用过,futaba除了接收贵没别的毛病,硬说有啥毛病就是就是对比老款没有啥明显的提升或是了不得的新功能啥的,感觉就是挤牙膏。能用的功能基本都有。

网友:
主要看你飞啥比较多
16sz,16iz的话,如果加黑羊高频头也能飞穿越机,比较贵罢了
PL18的话,是闭源控里支持elrs的
反正就是,如果你不飞穿越机、或者和飞控有关的机子,就16iz或者16sz
如果飞的话,推荐一下TX16s(四合一+ELRS高频头……)或者PL18,优先TX16s

网友:
别迷信FUTABA 看自己的需求购买2个遥控器的功能作用基本满足日常飞行 如有其他杂项看5楼兄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主飞油直和油固

网友:
听5楼的吧,FUTABA PASS吧,PL18也很不错,开源控很强大,什么都可以实现,最好用ELRS收发系统远离失控。

网友:
喜欢哪个买哪个,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主飞油直和油固

那还是小日子吧

网友A:
16iz遥控这个天线设计。。。。。。坑

网友B:
国产控,电路图功能上可以做得很强大,但元器件的选择和工艺结构水平上,依旧没有提高。这个国产控,如果用在油机上,控一旦沾上“油膜”,不用多久,看控上的微触开关是否还有效,至于操作手感上,那更是差太多,有的国产控粗制滥造,几乎都没有“用心去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控,电路图功能上可以做得很强大,但元器件的选择和工艺结构水平上,依旧没有提高。这个国产控,如果用 ...

pl18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主飞油直和油固

那还是考虑F吧,PL18唯一好处就是便宜

网友:
喜欢折腾胆大的买开源系统,想稳定买封闭系统

楼主:
现开始纠结是16SZ还是16IZ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iz遥控这个天线设计。。。。。。坑

32mz天线也是这样设计的,飞飞机一定记得打开天线减少失控风险,我现在主要飞固定翼,用的16iz加黑羊,再也不用担心信号干扰

网友:
不差钱就选贵的

网友:
futaba 失控得也不少。就FPV拉锯测试来说得话,不加黑羊高频头的情况下Pl18比futaba16要远1000米左右。现在都2022年了,不要太迷信进口设备。就模型上用到的技术国产控的整体水平已经不输外国设备了。手感目前我觉得PL18比futaba16要好. 两台控我都用过,目前主要飞穿越机竞速和直升机特技。

网友:
两台控都摸过,手感半斤八两。
要我说就看颜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