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怎样安装无刷电机座比较稳固

楼主(2022-08-10):
求助各位模友,有图一的电机座,怎样固定到图二的飞机头部(我想把后推改为前拉)

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是直接拿刀割出合适的槽,把电机座卡上去,再用热熔胶打胶。不过我怕这样不牢固。

所以求助大家,有没有什么技巧和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不要用热熔胶,用AB胶。要注意下拉和右拉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热熔胶,用AB胶。要注意下拉和右拉角度。

想请教一下角度问题,桨不是和机身完全垂直吗?右拉是指什么?

网友:
到了夏天气温高时起落架上的热熔胶都会融化,更何况挨着电机的,应该换成别其它胶水

网友B:
见过有人用矿泉水瓶的,电机固定在瓶盖上,瓶子割一截下来看能否套在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有人用矿泉水瓶的,电机固定在瓶盖上,瓶子割一截下来看能否套在前面。

诶?!好办法啊

网友:
前拉的话,一般用安装在木棒上的电机座,然后把木棒粘在机身上比较多,简单来说就是转移受力面。你这个机型改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受力面,在电机座上固定一些别的棒类(当然是用螺丝固定)然后把棒子嵌到机身里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角度问题,桨不是和机身完全垂直吗?右拉是指什么?

降和机身不是完全垂直得,有一个,向下向右得角度。分别为了客服加油抬头,和克服反扭。

网友:
翼龙,居然还有卖

网友:
首先电机座只留有孔的一面,多余的部分裁掉并固定好电机。其次将机头裁掉一部分,裁的时候适当裁出下拉和右拉角度,然后在机头准备固定电机座的对应位置隔 壁打小孔,最后用棉线通过机头和电机座的孔将他们对应捆扎结实并点502胶水即可牢牢固定。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指导,电机座已经完美嵌入了。为了隔热我还在电机和塑料电机座之间加了一层木板。用AB胶和螺丝固定后很结实。

楼主:
不过又遇到了倒霉事。买设备的时候没注意,买了新X达电调,地面试车直接着火了

楼主:
飞机是翼龙。有模友猜火鸟,都是一个时代的。知道这两个飞机的人应该至少入模十年了吧。哈哈。为了让我的飞机飞起来,也真不容易啊!

网友:
你这边解决了,那边拆不下来了吧。看到你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