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前辈,x360十字盘轴承

楼主(2022-08-10):
十字盘轴承因为炸鸡进沙了,转起来一卡一卡的,想换个轴承,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精度好一点的轴承推荐,我再本地轴承店买的感觉虚位大,装好后内外盘有间隙

网友A:
别买,我专门买过同型号的轴承,换上发现不一致,感觉市面上轴承可能有区别,所以你买的可能没法装配合适
厂家轴承也不贵,买原厂的吧

网友A:
或者你觉得不妥,那就看看冰人那边的。不过我这边基本上每次都是忘记飞,导致有几次锈死后甚至用大锤把轴承锤出来,这样一样还飞,所以没必要要求那么高练习机,能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我专门买过同型号的轴承,换上发现不一致,感觉市面上轴承可能有区别,所以你买的可能没法装配合适
...

原厂是和十字盘一体的不单卖,后买的轴承尺寸没问题。就是有框量,影响循环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买,我专门买过同型号的轴承,换上发现不一致,感觉市面上轴承可能有区别,所以你买的可能没法装配合适
...

你说的对,我买过好多次十字盘轴承,只有一次能用的。同样规格的轴承,十字盘轴承的标准和别的轴承不一样。

网友:
只有这个可用,买的时候记得告诉客服要小游隙的,越小越好。

网友:
想起来了,泰世的也可以用

网友B:
我买到的只有这两个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觉得不妥,那就看看冰人那边的。不过我这边基本上每次都是忘记飞,导致有几次锈死后甚至用大锤把轴承 ...

多谢前辈指点让我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到的只有这两个可用

多谢前辈指点。幸亏没买国产的试试,不过skf轴承这个型号应该在12左右,罩衣家卖的确实贵了点

网友:
这玩意儿你在某宝确定能买到正品进口的?

网友C:
你要买高转速的!要高于4万转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买高转速的!要高于4万转的那种

不用买高转速的,要买小游隙的。转速越高可能游隙越大,因为要考虑发热膨胀。

网友(2022-09-19):
淘宝95%的轴承都是假货,然后还有轴承店(信誉好的)真假兼卖,所以你想知道哪个店轴承好?很残酷的是,我不可能告诉你,他们也不告诉你,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买的真品到你买时会不会真,所以自己摸索吧,时间久了就知道辨别了,那时别人说的轴承真假,你就知道辨别了,然后不用推荐,买一个就知道好坏!轴承!没人告诉你地方的,有!的确有几家,但谁都不保真,况且轴承型号那么多,一家买不全的,慢慢看慢慢摸索吧……

网友:
进口的基本假货,还不如买TW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