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刷固件问题

楼主(2022-08-10):
我买了个高频头,请问这里这么多固件,那个固件支持sfhss协议的频率微调呢?

网友A:
我刷的是每晚构建

网友:
每晚,d10,配置文件里按说明做好设置

网友:
devi还有人维护么

网友:
额,好久没听过华科尔这个牌子了,还有售后吗?

网友:
我记得5.0就支持了,每晚的增加支持萝莉协议

网友B:
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   选这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iation-devo10-v5.0.0-28ce50f   选这个就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每晚构建

我的d7e刷这个版本,从来没有和k100对得上频,要刷5.00的原版才行,而且是秒对那种,不用任何调整,不知道你的d10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d7e刷这个版本,从来没有和k100对得上频,要刷5.00的原版才行,而且是秒对那种,不用任何调整,不知 ...

我的是万能神控,使用很好,萝莉和天地飞都可以对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万能神控,使用很好,萝莉和天地飞都可以对频

你使用什么遥控啊,我最近想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什么遥控啊,我最近想买控

天九是第一个控,D10二手,自己论坛学习改装四合一。14S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什么遥控啊,我最近想买控

现在能选的控很多,天地飞16s,16Tx开源,睿思凯,黑羊等等,很多选择,看看懂都玩什么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选的控很多,天地飞16s,16Tx开源,睿思凯,黑羊等等,很多选择,看看懂都玩什么模型

好的,谢谢。我现在用t lite飞k110各种小毛病,然后就买了原厂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