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国产标准舵机,哪个牌子的靠谱

楼主(2022-08-11):
好久没玩了,以前都用辉盛9克飞泡沫机。问一下各位。淘宝上那些二三十块的能用吗。 FUTABA那些嫌贵了

网友A:
kingmax 0940,0950,gdw 031、041、银燕es09金属系列
银燕es08系列不要买了,容易烧而且有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max 0940,0950,gdw 031、041、银燕es09金属系列
银燕es08系列不要买了,容易烧而且有假货

大佬,咨询下为啥直机不建议用开源控,有点想买rm家的ag01金属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咨询下为啥直机不建议用开源控,有点想买rm家的ag01金属摇杆

开源控设置麻烦一些,有些厂家的开源控,做工用料一言难尽,所以飞直机的人一般都用好一些的闭源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咨询下为啥直机不建议用开源控,有点想买rm家的ag01金属摇杆

不是不能用,可以用,楼上那哥们不就觉得设置麻烦,当然这是OPENtx和edgetx,设置逻辑和原来很多人使用的F、J不一样,但是JR不也是设置很烦了
另外主要还是玩模型这帮人,之前外面只有FUTABA、JR、地平线(这还是10年后来的)这三个牌子控,JR当年的DSM系列发射制式失控是有目共睹的,毕竟我之前17-19参加CADC还有人失控
地平线看有没有优化吧,毕竟搞射频也需要很大的投入。
所以用的人多,就大概总结出了,FUTABA的FASST系列不容易失控的情况,所以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就用F了。
当然当年国产天地飞和华科尔控也是很不错的,我就没怎么听说天7和华科尔2801失控,后来华科尔的devo,天地飞的各种系列都不错。
而开源控我认为比较著名的两个就是当年的devo10和富斯的刷机了吧,因为opentx确实好玩的很多,而deviation的话是因为华科尔当时小机很多
我是从devo10这个控入手的,当年高中入手后直接刷机,飞华科尔的v120去了。华科尔是当年这个级别入手感觉最划算的,而且支持协议多,支持小直机、dsm协议飞固定翼啥的,很完善方便。设置也还好,我就有设置贴。
不过现在的deviation固件因为许久没人维护,所以真的功能赶不上目前的穿越机的节奏了。但是日常飞飞也行,毕竟200多二手控。手感不错,只要不飞大直机、大固定翼,还有摇杆功能,无敌了。接收机也便宜。
说会opentx,主要还是伴随着穿越机的流行,无人机的兴起,各种骚操作骚玩法,frsky的推动(吐槽一下现在开始闭源了)来提升的。功能很多,支持遥控显示飞机姿态、经纬度速度,各种脚本满天飞。
至于稳定性嘛,得看制作厂家和程序了,虽说真的elrs可能飞的比较远,但是有些逻辑还是没照顾到传统飞机,所以我可能飞传统飞机还是14sg。
但是我也有很多飞机是搭载飞控的,就用的tx16s,很不错一款控。

总之个人建议,油动飞机、大飞机上f家控;带飞控的飞机上opentx控(如tx16s);入门的话随便飞飞不带飞控的或者不算深入穿越的可以考虑devo10,入门穿越手小可以考虑佐罗和tx12,也可以其他的,都不错。天地飞啊、富斯pl18啊等等都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上总结的非常全面了。

网友:
好总结,就按这个推荐买了

网友C:
玩了五六年航模,用过天地飞、华科尔、富斯、福特吧等等,目前主控福特吧16iz加黑羊飞固定翼,副控opentx飞小飞机和玩具,还有个玩工程车的富斯i6s

网友:
谁字多我信谁的

网友:
要说靠谱那还是futaba靠谱,国内性能好的应该算西塔,但单价太贵还不如直接买futaba,虽说贵点,但用的时间长,平均下来也不贵。国内舵机厂家基本都是组装厂,就几家方案商提供控制板而已。
来自微站

网友(2023-01-09):
标记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了五六年航模,用过天地飞、华科尔、富斯、福特吧等等,目前主控福特吧16iz加黑羊飞固定翼,副控opentx飞 ...

为啥要加黑羊飞固定翼,是玩远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加黑羊飞固定翼,是玩远航吗?

本地飞场有干扰

网友(2023-03-26):
想要真正性价比的舵机找我,可以支持外观LOGO定制,质量绝对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