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3d打印歼10首飞成功一半。。。

楼主(2022-08-12):
滑跑起飞还算正常,起飞后动力突然下降,拉不起来了,机头炸断了,pla-lw材料韧性还行,没有一地碎片。。。
重心大概在主翼15cm左右,之前用好盈40安电调,打算换个电调,重心往后调,舵量调大点再试。。。

网友A:
拉杆设置不合理,尾喷口看起来也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设置不合理,尾喷口看起来也有点问题。

拉杆活动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舵量小了,尾喷口里面是个直筒,直径和涵道一样,长度就是最后一节。

网友:
看视频拉起后速度就下来了,加上头轻,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活动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舵量小了,尾喷口里面是个直筒,直径和涵道一样,长度就是最后一节。

拉杆要尽可能与舵面转轴垂直。

网友B:
好盈40肯定小啦,容易自动保护降功率。
64涵道我用铂金60A,70涵道上80A,
不知道是哪个系列的电调,
但铂金比普通天行者好太多,一样油门动力更强.
现在更偏向于使用乐天,多轴电调反应更迅速,还不会降功率,只要把握住飞行时间,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40肯定小啦,容易自动保护降功率。
64涵道我用铂金60A,70涵道上80A,
不知道是哪个系列的电调,

又换了个fms的电调,现在只有这个,原地试了一下,不会降功率,打算再试一下

网友:
尾喷口不太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