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大佬,500级的练习机有啥推荐的吗?

楼主(2022-08-13):
要求皮实耐造,配件便宜,当主力练习机用

网友:
提问错误 !!!你应该说 500级的就没有好飞机!!不服来辩

网友:
1楼的提问方式很特别

网友A:
我X5刚抛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5刚抛售

x5是550级的,大佬

网友:
亚拓500pro,拉长到470桨,用3520/嘉迪H500电机,配好盈V4 80,电池6s 3000,一般二手空机再全新电机1000不到,舵机deko一套、电调、陀螺接受也就2000出头
重心在上面,轴传、浮力还行,价格便宜,除了可能维修有点麻烦,桨价格略贵(150一对)其余没啥毛病
很多易损件飞越、vctrc、富丽都有
另外505也可以看一下,但是炸鸡比500pro痛一些,就是大一些

网友:
亚拓500x不是好飞机吗?

网友B:
我的550级练习机:kds innova550,改logo人字齿、kds5.5旋翼头、电调板拆除,电调下装在底板上(方便装电池)。好盈100a v3(皮实耐用没毛病)、4025电机、gdw舵机、vbar+vbc。不戴头罩起飞重量2.7kg(标舵550级别里非常非常轻的了)。手感贴近logo550,重量比logo550轻很多,配件白菜价,就算炸报废了空机1200一套(同级别无任何对手),不过现在喜欢飞700,感觉550不大不小,飞的不多了

网友:
我觉得380就不错,好修的很,就是配件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级练习机:kds innova550,改logo人字齿、kds5.5旋翼头、电调板拆除,电调下装在底板上(方便装电池 ...

谢谢大佬

网友:
妙550还可以啊,空机价格是真便宜,配件也便宜,就是维修可能稍微麻烦一点有时候要拆机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级练习机:kds innova550,改logo人字齿、kds5.5旋翼头、电调板拆除,电调下装在底板上(方便装电池 ...

这飞机精度咋样?早期的固朗450精度老低了 主轴都安不进去

网友(2022-09-13):
应该说425/430级没啥好机,500那个机身和设备大小,搭配470mm桨比较合适。
不过这个级别又不如直接上520或5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精度咋样?早期的固朗450精度老低了 主轴都安不进去

精度一般,不过原厂手感就很好了,最主要是大齿比较脆弱,还有旋翼头金属比较软,炸鸡很容易坏桨夹摇臂,建议改大齿和旋翼头,就是一台比较省心省钱的练习机了

网友:
明達的M5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