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怎样拆下用AB胶粘好的电机座

楼主(2022-08-13):
首先感谢上一个贴子大家为我固定电机座提各种建议。

然而比较倒霉。新西达产品真没办法用……继昨日电调着火后,我换了好盈电调,现在电机又烧了。

所以现在又需要把粘好的电机取下来。我的粘接方法是,用螺丝把电机固定到十字的金属电机座上,然后用螺丝再把金属电机座固定到木板上,再适当加点AB胶;最后木板纯用AB胶固定到塑料电机座上。如图。

现在电机烧了,我应该怎么把电机拆下来?我看固定得真挺牢固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xxd的电调不好用  但xxd的电机是比较耐操的。不知道你是如何把它操烧了?

网友:
看了夏天温度有点热

网友A:
看你的图,上面的胶不像AB胶,像热熔胶,如果是热熔胶,可以用无水乙醇除掉,在热熔胶与机身粘接处,涂抹无水乙醇,在乙醇没有蒸发干以前,热熔胶的粘接强度会大大降低,可以用机械方法去掉。

网友:
大力出奇迹,AB胶还是比较好弄的。你要是用模型胶水或者高分子胶水才叫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上面的胶不像AB胶,像热熔胶,如果是热熔胶,可以用无水乙醇除掉,在热熔胶与机身粘接处,涂抹无 ...

这不是热熔胶,是哥俩好。

网友B:
取下电烙铁头,烙铁上固定半截裁纸刀片,然后热切割。残胶钢锉打磨掉。

网友:
加热或者切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下电烙铁头,烙铁上固定半截裁纸刀片,然后热切割。残胶钢锉打磨掉。

烙铁怎么固定刀片?
来自微站

网友:
粘的时候不考虑拆?这回就涨经验了
中间的木板纯属多余。
AB胶加热拆除比较靠谱,靠的是不同材质膨胀系数不一样。
但你这加热恐怕胶没怎么样塑料电机座先软了。
因此:强行刀割吧,AB胶和塑料底座的结合强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割出条缝肯定能撬开。
最后,塑料电机座几块钱一个吧,大不了破坏掉换一个。

网友:
强烈建议你改回原设计的后推结构,你这改的也太难看啦
你是因为电机KV值不匹配后推小桨?XXD的电机那么便宜,也就是你两管胶的价钱,最好换个合适的电机。

网友:
天那水好像可以软化AB胶

网友D:
LZ,塑料电机座你都粘上去了,还粘XXD?电机安装都是拧螺丝,以后长点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塑料电机座你都粘上去了,还粘XXD?电机安装都是拧螺丝,以后长点心吧

感谢各位模友的回复。统一回复一下。我一开始就是直接用螺丝固定电机到塑料电机座上。后来一次试车,电机发热传导到螺丝上,烫得螺丝孔变软,螺丝脱落。所以才准备用胶粘。

楼主:
之所以加了一层木板,是因为想隔热。毕竟金属的十字电机座也是传热的。

网友:
飞机上天不用大油门了吧。电机都能烧掉是不是浆太大了。话说电调我也烧过一次,还是空中着火。炸机还在烧。真是空难现场。
这个强度用热熔胶足矣,不要用AB胶了。暴力掰开。或者刀片烧红了慢慢切割。但也差不多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烙铁怎么固定刀片?

外热式电烙铁,螺丝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热式电烙铁,螺丝固定

刀片是扁的不好固定吧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淘宝上小型切割机19.9元,准备入手切割了。

网友E:
楼主你1400KV的电机配多大的桨???是不是桨大了负载大才烧的电机电调??按理来说1400KV的2212电机绝配桨是80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1400KV的电机配多大的桨???是不是桨大了负载大才烧的电机电调??按理来说1400KV的2212电机绝配桨 ...

感谢模友,我就是这样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片是扁的不好固定吧

网友:
迷你切割机,切下后再用砂纸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