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斗山DX150w-9轮式挖掘机静改动

楼主(2022-08-15):
首先说说轮挖与履带挖的区别和优缺点,轮挖履带挖上半身都是一样的操作,不过是两个行走踏板换成了油门刹车踏板另加了个方向盘,跟开汽车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倒着行走打方向是反的,底盘更复杂一点,价位也比同吨位履带挖高一二十万,轮挖的优点就是移动速度快,就像专门为道路施工设计的,缺点就是在湿软地面容易陷车,在国内轮挖模型非常少见的,小比例的更是没有,其实轮挖的可玩性也是很不错的,行驶状态下就像开汽车一样,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对轮挖有一定的了解了吧,开始上过程图。

楼主:
底盘空间有限,只能牺牲一部分原车结构来放置减速电机了,行走转向推土铲平衡锁的功能都保留了下来

楼主:
整个改装过程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月,还剩下大臂的动力配件没到

楼主:
万向节都是铜管自制,3mm的外径已经是手工的极限了

网友A:
厉害,请问真车的车轮驱动也是在底盘的吗,以前观察过,感觉轮式挖机地盘都很薄,放不下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问真车的车轮驱动也是在底盘的吗,以前观察过,感觉轮式挖机地盘都很薄,放不下发动机。

真车是液压的,下面一个大液压马达,国产很多小轮挖是变速箱的,旋转中心一根传动轴

网友B:
做微模型的才是一顶一的高手几乎没有现成的零件全靠一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微模型的才是一顶一的高手几乎没有现成的零件全靠一双手

明白人,能买到的只有材料,没有配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人,能买到的只有材料,没有配件

而且基本都是铜为主铝为辅,焊接这一块是铜的优势,而且弯折多次不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基本都是铜为主铝为辅,焊接这一块是铜的优势,而且弯折多次不易断

我也是这个车才学会铜焊,以前都是铝板用螺丝拼臂

楼主:
喷漆完成

楼主:
超迷你快接来袭

网友(2022-09-14):
改装一台比组装一台复杂的多,浸透着楼主的才华和技艺,动手能力极强,设计巧妙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