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JR66ADT遥控器心得体会

楼主(2022-08-15):
维修JR66ADT心得体会
最近闲逛咸鱼偶得两台JR66ADT遥控器,一台是8成新,带两个比较新的摇杆组和开关总成,但是没有电路板(80元购得)我们叫它A,另一台是有电路板但是外观5成新(100元购得)。但是一看就是进过水,暂且叫它B。于是就有了将两台改成一台的想法,说改就改,首先,使用水洗大法,将B这台电路板小心拆下来,用清水泡,用刷子刷,如果有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效果会更好,之后晾晒两天,上电检查,发现液晶显示屏老化,中间黑乎乎一片,显示内容暗淡不清,这种情况只有更换偏振和反光板才能解决,在网上采购来偏振片和偏振反光板,将20脚的显示屏小心焊下来,小心去除原反光板和偏振片,用无水酒精将LCD玻璃基片清洗干净,再将新购的偏振反光板和偏振片选好角度剪切合适的尺寸,粘贴在清洗干净的LCD显示器上。再次上电,发现显示已经正常如新。
B的电路板安装在A上,上电、打杆屏幕显示程序错乱,经画图研究电路,发现带电子微调(ADT)遥控器摇杆每一个功能计有电位器1个、2个轻触按钮,一共有4根接线,经查发现A,B摇杆的4根排线不一样,两者不能仅仅按线的颜色接线,细致检查有2组接线的2.3反向,更正后,打杆程序正常,不再显示错乱。
接上接收机联调,发现电调声音不正常,电机不能转动,其他通道正常,变更油门正反向开关设置也无效。经冥思苦想发现油门电位器14接线反向,重新焊接,上电测试电调、电机正常。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进入系统很费劲,10次有9次不成功,用万用表检查四个功能轻触按键,发现轻触开关因进水导致接触不良,全部更换新品,进入系统恢复正常。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一次上电,不上晶体测电流170MA,上晶体,测电流340MA左右,且蜂鸣器声音也与正常声音不一样,按说不上晶体,空载电流不应超过50MA,不论怎么搞都是如此,甚至把2个摇杆组拆除接线,开关总成接线都拆除,还是如此,至此,头有点大,是不是不小心把哪里搞短路了?后来想到前一段时间调试了一台GRAUPNER/JR  MC10,其中有一次上电后,屏幕无显示,万般无奈,用放大镜查到电路板后面有一个 RESET字母,旁边有两个很小的空白触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镊子短接一下,蜂鸣器终于响了起来,再看显示屏,出现了久违的正常显示画面。这个JR6是不是也有那个RESET键呢?经检查发现确实也有一个复位键。短接一下,蜂鸣器终于正常的响了起来,再测电流也降了下来,一切正常了,吓了XX一跳。
总的来说JR66ADT功能还是挺多的,至少要高于同一时期GRAUPNER MC10一个档次,除了PPM输出以外,还有SPCM输出,是JR3810ADT的原型产品,有了它,才有后来经典的JR3810A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