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苹果笔记本能不能装凤凰模拟器

楼主(2022-08-15):
不想装双系统,不知道苹果笔记本电脑能装哪款固定翼
模拟器

网友A:
可以装next,买序列号激活。但是next里边的固定翼模型比较少,不如凤凰多,而且不知道怎么设置舵面操作模式,总是有飞控的姿态稳定功能参与进来。

网友B:
可以用parallel desktop装一个windows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面装模拟器就好了。parallel desktop的破解教程网上也能搜得到,就不用498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