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购买

楼主(2022-08-15):
各位老师好,经过学生我半年的K110练习,现在四面悬停没问题了,航线也能飞一飞,控制飞机没问题了!其他的像倒飞和别的动作还没练,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考虑购买X360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差不多了,顺便买个futaba控,然后让卖机器的给你组装调试好了,别自己搞

网友A:
可以买x360,自己组装调试,不懂问,不要让卖家给你装好,那样你永远都不会玩直升机

网友:
搞不懂那些别人给装好调好的图什么,炸了还得寄过去修好寄回来?

网友:
楼上说得对,到手玩,永远也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x360,自己组装调试,不懂问,不要让卖家给你装好,那样你永远都不会玩直升机

谢谢!装机应该还行,我比较担心的是各类曲线,这个我不会!K110是按照网上别人的去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装机应该还行,我比较担心的是各类曲线,这个我不会!K110是按照网上别人的去调的

设置下油门曲线就行了,其他曲线不用动,k8论坛B站里匹配各种遥控器的教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油门曲线就行了,其他曲线不用动,k8论坛B站里匹配各种遥控器的教程都有

感谢感谢!回头有不懂还得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油门曲线就行了,其他曲线不用动,k8论坛B站里匹配各种遥控器的教程都有

请问有推荐的店铺吗

网友:
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买xl700 目前最优秀的机子。

网友:
X360很便宜啊,汽车中的潘塔那,可曾听说,有了潘塔那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店铺吗

可以直接去mymtt店里配齐,或者直接去富丽店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装机应该还行,我比较担心的是各类曲线,这个我不会!K110是按照网上别人的去调的

螺距取消默认不要动,看心情调油门曲线就行了

网友:
模拟器练习是第一重要的,我手4台700,五台380,但因为没机会练习模拟器,一切都是白费,钱花了一堆也只是翻几番,我本地师傅就是用K110和模拟器度过了最花钱的阶段,不要依赖有什么好的练习机就能有什么进步,这一切的前提是你模拟器练习到位了,一位花了几十万还只会倒飞悬停的过来人的教训警示

网友:
我辣鸡450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油门曲线就行了,其他曲线不用动,k8论坛B站里匹配各种遥控器的教程都有

你好,k8论坛全名是什么呢?同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k8论坛全名是什么呢?同新手

k8就是全程是k-bar陀螺仪,一般就习惯叫k8,是德国mikado v-bar陀螺仪的寨版,使用的软件和参数都与原版保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就是全程是k-bar陀螺仪,一般就习惯叫k8,是德国mikado v-bar陀螺仪的寨版,使用的软件和参数都与原版 ...

感谢

网友D:
楼主,论坛有一篇帖子专门讲K8的调试,开窑提前看看,再一个,按着K8的软件一步一步走,调试也很简单的,基本上走完后调整遥控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就可以爽飞了,飞行风格按飞机大小默认也可以,K8调试还是挺方便的,最主要是软件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论坛有一篇帖子专门讲K8的调试,开窑提前看看,再一个,按着K8的软件一步一步走,调试也很简单的,基 ...

感谢感谢

网友:
还是要千万注意安全,110打到都挺疼的了,2S、3S皮开肉绽。

网友:
现在约机不都是清一色S2么?

网友:
三分靠飞行,七分靠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