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你们的0630中拖板纵向也晃吗

楼主(2022-08-15):
丝杆和螺母都拆了  螺母接触拖板面也打磨了 还是轻微前后移动  纠结只换螺母还是换一套
我才发现我这台c0630b特别奇葩,床头箱2245转速的新箱头,中拖板是老式403丝杠单螺母的,床身也是老式0630的床身
给三相40瓦水泵加了个2uf的电容 改成220v  水流压力很大

网友A:
中托板有塞铁调节,紧到合适位置怎么会晃动。如果丝杠有间隙就太正常了都是这样,得会掌握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托板有塞铁调节,紧到合适位置怎么会晃动。如果丝杠有间隙就太正常了都是这样,得会掌握余量。

买了新丝杠和螺母了  左右不晃  不过塞铁快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托板有塞铁调节,紧到合适位置怎么会晃动。如果丝杠有间隙就太正常了都是这样,得会掌握余量。

早看见你回答我就不买新丝杠了  换个螺母完事

网友:
T型丝杆都有回差,注意操作就行,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