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封在家魔改直驱360

楼主(2022-08-16):
飞325桨

这是之前改的450,炸坏了一快电池后对360下手了

楼主:
矮这么多不知道飞着啥感觉

网友A:
请问下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打印机,打的什么材质啊,这个打印质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打印机,打的什么材质啊,这个打印质量真好

创想三维ender 3 s1,结构件层厚0.12,侧板0.16,材料pla碳纤维,强度刚刚的,之前打的450炸了好多次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切碳板多香,图又好画,建模调来调去不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碳板多香,图又好画,建模调来调去不累嘛。

封城快半个月了

网友C:
电机有没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没重绕?

不用重绕,改下接线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重绕,改下接线就行

接线能改变电压,转速吗,功率会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能改变电压,转速吗,功率会不会变?

可以改变电压转速,原来12s电压y接130kv,改三角接法用6s电220kv左右,功率和原来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改变电压转速,原来12s电压y接130kv,改三角接法用6s电220kv左右,功率和原来应该差不多

能否请教下尾电变与 K8 的搭配设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请教下尾电变与 K8 的搭配设置,感谢

电调插尾舵机口,k8尾舵界面把频率设置到2700g那一项,上电自检后打左舵让尾电调过自检

网友F:
主电机如何固定?
尾电机座,哪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插尾舵机口,k8尾舵界面把频率设置到2700g那一项,上电自检后打左舵让尾电调过自检

感谢,有机会我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电机如何固定?
尾电机座,哪里买?

尾电机座用中型多轴用的电机座是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电机如何固定?
尾电机座,哪里买?

主电机固定在主轴座上,尾电机我用的两个尾撑座加一块碳板

网友G:
这么牛,电机本来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请教下尾电变与 K8 的搭配设置,感谢

bl电调默认参数,锁尾感度80,4025桨,1750kv电机,锁尾一根棍,左自旋急停回弹基本忽略不计,我试过很多桨左自旋急停时或多或少都回要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请教下尾电变与 K8 的搭配设置,感谢

还有另外一种搭配,需要改下电机kv值,改到1100kv左右,搭配普通5寸三叶桨,锁尾也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牛,电机本来是啥样的?

这样的

网友F:
尾电机也是6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电机也是6s吗?

6s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bl电调默认参数,锁尾感度80,4025桨,1750kv电机,锁尾一根棍,左自旋急停回弹基本忽略不计,我试过很 ...

感谢详答
跟我的经验相反,我是用 blheli 旧款电调,用尾马模式设的
我是右自旋急停会弹尾,我也是直接忽略它(物理之壁)
现在要找旧款电调的选择越来越少
看到网兄用新款的搭配会想试试看有没有别的出路
不然以后旧款电调停光了就没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详答
跟我的经验相反,我是用 blheli 旧款电调,用尾马模式设的
我是右自旋急停会弹尾,我也 ...

新款的没有怠速功能,需要k8里预设两组尾部参数,通过遥控器开关控制怠速,这样就没问题了,我有个铂金30a刷了bl发热严重

网友:
主电机直驱好,还是皮带驱动好呢?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的没有怠速功能,需要k8里预设两组尾部参数,通过遥控器开关控制怠速,这样就没问题了,我有个铂金30 ...

我看到好盈 XRotor 35A Micro有支援 6S 而且还是用 BLHeli ,有点想搞来试试...
我现在是用自刷的好盈 40A 没什么问题,但缺点就是个头大...

网友(2022-11-26):
居然是3D打印的飞机  牛

网友:
现在好像自从新疆那啥以后。好像北郑广上等都自行解封 本身风好像就是没文件

网友H:
为什么都热衷于改直驱呢?有什么优势吗?RAW420都得陀螺仪定速才能飞的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都热衷于改直驱呢?有什么优势吗?RAW420都得陀螺仪定速才能飞的爽呀。

我炸机多,基本每次出去飞都要炸一两台。直驱修起来简单,没有头疼的排震,垃圾B品桨平衡都懒得做装起来就是飞,尤其是尾巴每次修机就是换个尾桨简直不要太爽,由于技术比较菜的原因动力方面能满足我目前的需求,开关手满螺距也能顶起来,我前几天发的帖子有视频,个人感觉动力还可以   接下来计划搞开源陀螺仪加bl32电调用陀螺仪定速

网友I(2023-01-09):
bl-s电调锁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bl-s电调锁尾可以吗

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