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圈圈机,求大神推荐一下

楼主(2022-08-17):
本人想玩穿越机了。目前考虑怪像25 小一点比较方便。官方套装性价比怎么样,要是自己组用什么飞控和图传呀,还有电机型号,选择麻烦各位大佬给推荐下 还有飞行眼镜麻烦一起推荐下。不专业拍摄,不追求多暴力,够用就好,多谢各位啦BeeRotor 2代 FPV视频眼镜 这个怎么样。清晰不

网友A:
反推机可以,但电机热
加圈虽然安全,但重量加上去,对小机不利。

只从 格普35 ,30,25挑一台,25不要,太小,未用尽电机
如要掛狗,因为狗太重,都不要

不掛狗,唯有入 30。
但要飞久一点,熟练了又不能拆圈减重,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推机可以,但电机热
加圈虽然安全,但重量加上去,对小机不利。

除了格普还有其他整机推荐吗自己组好像也不省钱

网友:
最近組一台3寸正推,不计电池,图传镜头,¥460,这设备下重140g,自己都觉得贵 又 重,所以没法推荐

网友:
MOUBULA7 1S ELRS了解一下,值得你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