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直机的edgeTX设置(ZORRO控为例,M2、M1各型号都适用)

楼主(2022-08-17):
现有遥控方案,无外乎:
1、用原厂T6控,功能不可调,控的质感手感看个人喜好。
2、外加SBUS、DSM接收用闭源控,设置曲线。功能相比原厂灵活一点,但不及开源控,需要外挂接收,增加成本。没有动力电压回传。
3、用开源控,EdgeTX相比前两种方案灵活性最强,设置简单,功能实现容易,原厂OMP协议和SFHSS协议都可以用,(不过既然都用开源了,就没必要用SFHSS了)。
稳定性个人觉得问题不大,OMP协议也是在SFHSS协议上修改而来吧。再个M2目视飞行范围能有多大?

虽然有前两种方案,但自己没玩过开源多协议控,想着以后玩其它东西也方便,所以上了。开源多协议控果然强大,花了一天研究ZORRO(M2EVO配套控)。
成果跟大家分享,方便大家参考、使用、修改适合自己的模型。

使用体验:地下车库用M2V2简单测试了十几个起落的悬停和航线,体验不错,决定当主力使用。
Zorro质感做工好,功能齐全:电压回传显示、语音播报,计时器振动提醒,去死区曲线等等。
控方面能做到的功能、性能都到顶,还不用外挂接收机,省事,稳当。
这个模型设置文件,自认为肯定会比朗宇原厂配套的更好,功能更多,(即使我没有朗宇版的)。

使用前务必检查验证各功能,确认无误方可使用。暂时只测试了M2V2,其它型号暂未验证。
本人只提供模型文件,操作和使用导致的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特点:1、适用开源控(radiomaster zorro),其它EdgeTX、OpenTX控(例如,T16S、Frsky、Jump等等)可以参考修改。
2、使用朗宇OMP协议,无需外挂接收机,支持朗宇各型号直升机,M1、M2(M2V2、M2EVO、M1、M1EVO应该都可以),统一,通用性强。避免接收不同,各种型号设置都不一样。
3、按键功能同M2EVO原配的Zorro,并增加按钮自救、语音、计时器、去死区曲线等功能。
4、增加开关语言提示,播报飞行模式、油门开闭等状态,避免忘记按键功能导致误操作。
5、增加自救按钮(A键),在原来自稳拨杆开关的基础上增加按钮控制逻辑(即点动自稳),收放自如,自救更加方便、快速,不影响原拨杆使用。
6、副翼、升降使用去除死区的曲线,弥补机械虚位,提高操控性能体验。
7、在原有舵量选择基础上,可按个人喜好修改、增加EXP
8、设置了定时器,振动加语音提示,切熄火状态下,按D键重置。
9、支持电池电压、信号强度回传数据的显示。tele页面显示:动力电压、遥控器电压、信号强度、计时器信息。10、理解上述设置后还可以增加功能,例如,使用G、H按键,在飞行中增减主桨的转速(头速);设置高级自救功能,(摆正后立即升高,避免激烈操作炸机)
网盘地址pan.baidu.com/s/1J79vxPSr3ro2CeSbm-et1Q
提取码:rwx7

设置截图:

网友A:
M2V2版也可用这款ZORRO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V2版也可用这款ZORRO遥控器?

可以,我就是用M2V2测试的。M2EVO、M1、M1EVO应该都是可以用的,协议都是一样的。

网友:
原厂的T6遥控器我觉得还可以用,入手M2后觉得飞行成本有点高!

网友A:
我新手小白直接入的M2V2,当的练习机,飞的时间少,凤凰模拟器练习个人觉得不太习惯,就练得不多,飞了大半年配件的配件都可以买两台裸机了(不过还有好多没用)。最近一直在纠结上哪款泰世X3L、XL380、X380、X360、亚拓的470L皮带版!当时看上M2对场地的要求不大才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小白直接入的M2V2,当的练习机,飞的时间少,凤凰模拟器练习个人觉得不太习惯,就练得不多,飞了大半 ...

嗯,理解,模拟器还是比较枯燥的,我更多的是晚上在地下车库实操悬停、航线、自旋。模拟器正在练习倒飞和翻。我入坑才几个月没半年,用的RF,还行吧,换模拟器的成本倒是不高。

看到你之前的帖子了。

个人觉得先看情况决定是否入吧,之后再考虑哪款了。
我是都有了,结果还是觉得精致小机适合现在的我。大级别机器,没条件飞,只能暂时沦为家具,等有时间吧。
所以,如果是我就先不买了,先玩着小机,等到双十一如果还惦念再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理解,模拟器还是比较枯燥的,我更多的是晚上在地下车库实操悬停、航线、自旋。模拟器正在练习倒飞和 ...

主要是每个月休假时间太少了,飞的时间太少,要不像你说的在等等,双十一看看有活动没

网友A:
在模拟器上随便正翻后翻,实机飞就炸,搞得心态崩溃,不敢真机做翻的动作,升级套装到了,下班后换上看看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上随便正翻后翻,实机飞就炸,搞得心态崩溃,不敢真机做翻的动作,升级套装到了,下班后换 ...

哈哈,我也是,试过两三次实机翻,都没稳住,不过还好,草地都只是断一两个舵机臂。
其实,还是没练到位。RF里面有个定点练习,能感觉正面悬停越来越好,倒飞确实觉得没到位。所以我车库水泥地巩固练习当休闲,倒飞还是先在模拟器上练到位。

网友B:
我也用T-Pro和TX16s
这个百度网盘失效了呢,能否重新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T-Pro和TX16s
这个百度网盘失效了呢,能否重新发一下啊

没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