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3d打印800翼展p51

楼主(2022-08-17):
上次打印的1.1米p51太大了,材料又重,这次缩小比例再打印一架,轻质发泡材料打印。
800翼展确实比1.1米小了很多。空机220g,用的大疆电机,3s800电池,没有起落架,起飞重量400g内。
最近几次炸鸡都存在动力不足,现在都有动力不足恐惧症了。。。

网友A:
发泡材料?有介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泡材料?有介绍么?

就是易生的pla-lw,打印出来密度比普通pla低,重量轻,韧性好一些。

网友B:
你这也不像P51啊文件可以共享或是用别的机型交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不像P51啊文件可以共享或是用别的机型交换吗

按照p51h画的,可以共享sw文件,有需要的可以自行下载,sw2016以上版本可以打开编辑。画的比较简单,只有外壳。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s8788MQQfcXnchtb4Y1Dw
提取码:e2c8

网友:
这个飞机我飞过,我的990mm翼展,重量1200克了,只要能起飞飞起来,在天上巨好飞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这上的八寸桨?电机电调不过热么?

楼主:
大疆2008kv1400的电机,15a电调,3s电池,不是长时间全油门的话还行,这套动力是原来的飞机上拆下来的,飞小飞机刚刚好,重量轻,动力也还行。
周末试了两回,第一次反扭太大炸鸡,手抛扔出去回来操作慢了。第二次提前加了微调,起飞正常,电机座没粘好拉掉了,炸鸡。。。
两次炸鸡都不同程度受损,头罩坏了,机翼掉了,机身断了,只要不是炸的特别厉害,用502粘一下就行。

楼主:
几次炸鸡后终于飞起来了,装了简易起落架,可以滑跑了,动力很足,非常灵活,速度也不慢,就是重心太靠后了,一直抬头,加上尾翼合页没粘好掉了,抬头更厉害了,还好落下来了,损失不大,电机座和起落架掉了。
下次换个大点的电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