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一问:飞翼能不能做成双翼?

楼主(2022-08-17):
如果照着皇牌空战3的XR-900或者night leven做,能不能飞?这是机样,前两架: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没啥必要吧
来自微站

网友B:
肯定能飞,机动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没啥必要吧

我是看它们在游戏里的飞行姿态既诡异又灵活、华丽,所以提了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飞,机动性不同

我做着试试看吧。

网友C:
别说双翼了,八翼都有过,就是安定性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双翼了,八翼都有过,就是安定性难说。

飞翼和飞机不同,尤其是XR-900的上翼和下翼还有夹角,大概要用两种翼型才能保证升力吧,安定性,一直都是飞翼的弱项,尤其是纵向的。

网友D:
想象一下感觉挺奇特的,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象一下感觉挺奇特的,挺有意思的

XR-900是皇牌空战3里我最喜欢用的机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XR-900是皇牌空战3里我最喜欢用的机体。

我也看看

楼主:
你在游戏里用它会很过瘾的。

网友E:
不知道这种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种算不算

性能如何?

网友F(2022-10-04):
电影《伴你高飞》里面就有,EazyRiser超轻型动力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影《伴你高飞》里面就有,EazyRiser超轻型动力滑翔机

你要是在《皇牌空战3》里用过XR-900和X-49就不会满足于电影里的双翼了,它们能拐出近乎锐角的飞行角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在《皇牌空战3》里用过XR-900和X-49就不会满足于电影里的双翼了,它们能拐出近乎锐角的飞行角度。
...

只要翼载荷够低、控制力矩够大,啥都可以锐角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翼载荷够低、控制力矩够大,啥都可以锐角拐弯

固定翼小角度急转弯好像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