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电池问题

楼主(2022-08-18):
除开格氏电池 还有什么电池比较好还有哪些电池性价比高一些

新手入魔 买了一块格氏2S 30C花了55,朋友说这价格可以买红牌同参数 便宜些,但是一搜感觉性价比过高反而有点不放心,目前了解到的是动物牌不能买,还有其他牌子推荐吗?
还有问下充电器问题
了解到B3不能买 B6假货多,目前看上了几款
Q6
PD60
M6D
还有其他选择吗?
求各位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充电器,要看你玩什么飞机,充多大的电池。a6a9都不错,大飞机大电池可以308都很好

网友B:
格式电池不鼓包的原因是两面用铝板夹住了,说以说格式从来不鼓包,格式的性价比太低了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看飞机,桨机不调电池,涵道对电池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要看你玩什么飞机,充多大的电池。a6a9都不错,大飞机大电池可以308都很好

目前看中迅飞的V2风行者,准备玩一两年桨机,不熟练不上涵道。谢谢大佬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电池不鼓包的原因是两面用铝板夹住了,说以说格式从来不鼓包,格式的性价比太低了  楼上的回答很正确, ...

好的 感谢

网友:
格式电池好么?没开玩笑吧!

网友:
植物吧,有一块不多用,10多年了还在用

网友:
格式电池好不好不知道,但肯定比红牌那些强,记得买过一次红牌,鼓包太快,扛大电流,扛过放,还没有我一块同参数无牌的(7年了也只是小鼓包,不能飞也能当设备电),用两年没炸就大鼓包,同时期的男爵都用了5年以上。所以品牌电池性能不一定多好,但只要不炸坏,寿命长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中迅飞的V2风行者,准备玩一两年桨机,不熟练不上涵道。谢谢大佬解疑。

多大的电池?我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池?我给你建议

格氏的2S电池,1300mah30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氏的2S电池,1300mah30C的

买个A6或者M6d完全够用了,需要一个电源,某鱼30元的服务器电源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A6或者M6d完全够用了,需要一个电源,某鱼30元的服务器电源够用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我花牌用的多,注意别过充过放就还行,小电池多的话充电器建议A9,可惜停产了不好找,大电池多推荐m6d

网友C:
电池这些年一直在用格式和花牌,其它牌子便宜些的也用过,但很少能用到两年,更容易出现鼓包、电芯损坏的情况。品牌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电芯好坏,高品质的电芯+好的使用习惯才是电池长久的关键。充电器推荐艾斯特Q8,我陆续买了三个,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这些年一直在用格式和花牌,其它牌子便宜些的也用过,但很少能用到两年,更容易出现鼓包、电芯损坏的情 ...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2-09-19):
花牌呗,主要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