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utorotation bailout time,如何翻译?

楼主(2022-08-18):
什么情况下会autorotation?

网友A:
直译为自转脱离时长,其实也就是切熄火反悔到恢复转速的时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译为自转脱离时长,其实也就是切熄火反悔到恢复转速的时长设置

thanks,明白了

网友B:
autorotation 貌似是熄火降落。
电调里有设置切熄火後的反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rotation 貌似是熄火降落。
电调里有设置切熄火後的反悔时间。

thanks,久仰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