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2S一英寸大底像素却少了一半多?

楼主(2022-08-18):
2S相比AIR2  CMOS大了一半   像素却少了2800万   这个怎么理解 ?像素越少成像越好?

网友:
那个是指的对角大小,如果比例一样的话,按面积大了4倍。另外就是传统的底大一级压死人,原来是4800w,那么放到4倍cmos上就是19200w像素,但是变成了2000w就是相当于9.6个像素融合成一个。肯定成像更清晰了。
你要这么想,索尼a7m系列的2400w像素,和手机的4800w像素,哪个拍出来清晰

网友:
另外就是因为这么小的镜头,进光量是一定的,那么每个像素比原来大了9.6倍,相当于进光量多了9.6倍,暗光环境下更清晰了。
不要认为像素多就是好的,在同样cmos大小情况下,像素多就相对来说清晰,但是要看每个像素的进光量各种情况。cmos越大,进光量越大,且像素比较多情况就非常清晰了。比如a7r4的6100w像素。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类机子是视频机,也就是你航拍主要为了走视频的,毕竟要看嘛,像素越多对于机身内处理器要求越高,一般专业视频机1200w像素都够了(索尼a7s3)

网友:
这个解答非常专业。

网友:
单个像素面积更大,高感更干净

网友(2023-01-21):
衡量相机的众多指标里,像素数量是最不重要的一个。
像素面积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而像素面积通常跟感光器的面积成正比,和像素数量成反比。
其次是镜头的解析力了。以佳能单反为例,EF口红圈镜头的口径是72毫米以上,极限解析力是5000万像素。5000万像素的全幅感光器,每个像素面积17.2平方微米。单个像素平均分配镜头面积81平方微米。
手机的摄像头口径2毫米,单个像素平均分配镜头面积0.06平方微米。价值20元的手机镜头能达到价值2万元红圈头1350倍的解析力吗?常识告诉我们那是绝无可能的。
再然后是感光器的结构,比如背照式,把电路移到背面,让电路不再挤占感光面积;堆栈式,把像素和逻辑电路分开制作叠加而成,大幅提高性能。
所以厂商只宣传像素数量,不谈解析力、像素面积这些技术指标,以达到误导广大消费者的目的。

网友A:
很不幸,AIR2的4800万模式,是一种摇摇乐类型的成像方式,而AIR2感光器的原生像素只有1200万所以,AIR2S相比AIR2,实际像素是提升了,而非你说的降了

楼主(2023-02-25):
引用 网友A:
很不幸,AIR2的4800万模式,是一种摇摇乐类型的成像方式,而AIR2感光器的原生像素只有1200万所以, ...

摇摇乐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摇乐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

E-M5成为了第一台拥有5轴防抖并利用5轴防抖实现了高像素模式的无反相机,但当时的这种模式当时只能在三脚架上实现,通过E-M5的1600万像素进行8张照片的合成,从而导出一张6400万像素的照片。闪光同步1/20s最高ISO1600。随后一年由于像素的提升PEN-F实现了8000万像素、EM-1则在8000万像素之外实现了1/50s的闪光同步。这个时候的奥林巴斯算是一部到位即完成了色彩、控噪这些质的需求,同时也完成了像素量上的需求。但宾得的这个功能并不增加像素量而是在画质上进行提升、去伪色、提高动态范围等等,他通过4张图像合成一张,接近于哈苏早起的方式。达到的效果则是类似于适马X3传感器的效果。相对于以前的每一个像素只取得一种颜色信息的拜耳阵列,这个系统则是每个像素都能取得RGB各颜色信息,突出细节显示以及色彩还原也就是我们说的版本一。随后一年全画幅宾得K-1问世,他比索尼的α7rIII早了一年成为了第一个具有像素偏移功能的全画幅相机。 索尼也有这个功能,他是在α7rIII开始应用的,他将这个功能称之为像素转换多重转换,而他在这个功能上的发展类似于哈苏,最开始的α7rIII利用机身5轴防抖功能,实现高分辨率影像。在这种模式下,相机拍摄4个单独的像素移动影像,包含总共约1亿6940万像素数据。但他不能像奥林巴斯那样机内合成,这4个影像需要利用索尼配置的电脑软件进行合成和处理。而且在开始的α7rIII上只能带来更高分辨率和色彩精准度的照片不能带来像素的提升属于版本一的方式。

——所以,摇摇乐成像是指移动像素合成高像素的方式,有一定使用价值,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很难拍摄运动物体,或在运动中拍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