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卡盘同心度的问题

楼主(2022-08-18):
从来没关注卡盘同心度,有次要求较高,打表看看差近10丝,那个是四爪联动,以为卡盘不好,换全新的三爪卡盘,也差好多,夹个铣刀差几十丝,法兰打表1丝内,后来发现法兰边缘太毛了,是频繁换卡盘砸的原因,有时要换四爪单动。边缘锉光洁后,稍微好一点。
后来再换上四爪联动,发现,卡盘和法兰的连接螺帽不要拧太紧,差一丝内,拧太紧就相差大了,我了个去!
拍了点视频看看。

网友:
是车床连接卡盘法兰的问题,跟卡盘没一毛钱关系

网友A:
我有这体会,三爪想夹的精度高得用新卡盘,还得自攻法兰,我的老卡盘也精度不行,换了付新卡爪也不行,自己车卡爪没成功,最后买了四爪单动

网友B:
我买的二手车床,刚刚开始,卡盘夹精棒,跳1丝内,现在是卡爪外夹持10毫米,跳5-6丝,往卡盘里面伸进去点2丝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二手车床,刚刚开始,卡盘夹精棒,跳1丝内,现在是卡爪外夹持10毫米,跳5-6丝,往卡盘里面伸进去点2 ...

精度不错,但是就10毫米差56丝是不是床头没调平,你用莫氏检测棒检查一下床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但是就10毫米差56丝是不是床头没调平,你用莫氏检测棒检查一下床头

他那是三爪精度不够,喇叭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体会,三爪想夹的精度高得用新卡盘,还得自攻法兰,我的老卡盘也精度不行,换了付新卡爪也不行,自己 ...

卡盘要换就换一套,单换卡爪也要镗一刀才能有精度  我买个环球125    正反爪换上都是2丝,估计还是我的主轴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是三爪精度不够,喇叭口

看完视频我感觉就是买的山寨小作坊卡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但是就10毫米差56丝是不是床头没调平,你用莫氏检测棒检查一下床头

以前不会的,就是用着用着,3卡爪前端出现喇叭口了,轻微的!莫氏检测棒太贵,舍不得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那是三爪精度不够,喇叭口

大佬,这三爪卡爪喇叭口,这5-6丝左右,要求不高,可以不必镗爪了吧!

网友:
没多贵,23百,

网友:
要精度,就得买量具

网友A:
我买卡尺就已经买了4把,,头一把已经不行了,后两把一个数显,一个表尺,眼睛花,数显用着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卡尺就已经买了4把,,头一把已经不行了,后两把一个数显,一个表尺,眼睛花,数显用着最多

我也是基本都用数显,卡尺高度尺 千分尺都是国产广陆数显的,传统的几乎都不用了,广陆的按钮不太耐用,里面有那种窝仔片坏了不好配,

网友:
明显是卡爪问题,卡盘外圆打表没意义。我的卡盘外圆就差一道,夹上铣刀测差25道。后来调整法兰螺丝调整铣刀炳的同心度,终于在3道以内了。使用时工件尽量不要下卡盘,争取“一刀”完活。

网友:
法兰打表不是打那里,你得把端面打表,端面要平整,把法兰修一刀,再试,如果还有问题,磨爪。前提你主轴比较稳,卡盘标准,卡爪不松动。

网友D:
我已经不在乎跳动几个丝了,因为我不做二次装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不在乎跳动几个丝了,因为我不做二次装夹。

这也是办法,我以前在圆工件上钻孔,如果好几个依次打中心孔,
再依次钻孔就会有的孔是歪的,因为二次装夹了,
要是一个工件先钻中心孔再钻孔,就会很准,
就是一直要换钻头比较麻烦,
我看有些工人用的车床,夹持精度和回差都很大,
但照样能做出有精度的工件,加工方法一定有独到之处。
为了提高精度我特意买了在主轴上使用的弹簧夹和在尾座上使用的ER杆夹头。
就是为了避免卡盘夹持误差。

网友:
对了,如果要精度高点的,我也会用ER夹头,ER夹头不在卡盘上二次装夹,而是在ER夹头上二次装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三爪卡爪喇叭口,这5-6丝左右,要求不高,可以不必镗爪了吧!

最好车一下,喇叭口夹持无力,容易产生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车一下,喇叭口夹持无力,容易产生跳动

好的

网友:
卡盘的同心度是不是源于主轴呢同心度呢?

网友:
卡盘卡爪之间有多级动配合面,这是造成偏差的根本原因。

网友:
首先要保证法兰精度,再查卡盘与法兰接触面是否松动,再就是卡盘的问题,老卡盘内部齿盘与卡抓之间时间久了有磨损,老卡盘精度会越来越差,有经验的老师傅会磨卡抓,不那么好弄,可以搜搜相关视频

网友:
卡盘的精度影响的地方比较多,最大的地方就是盘丝,如果盘丝的精度比较高的话,则影响精度的地方有卡爪的精度,这个通常可以通过精镗、精磨修正。但有个地方的精度是比较难提高的,就是盘丝与卡盘主体的间隙,间隙小了会太紧,大了就影响精度了。理论上这个盘丝应当是保持在卡盘的正中心的,但有这个间隙的存在,会偏离中心,这个就是产生偏心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卡紧卡盘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要三个盘齿的扳手孔都要紧上,这样盘丝会保持在中心,也可以在夹的工件有偏心时再紧一下相应的扳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