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连载制作大风动船(2022-9-23更)

楼主(2022-08-19):
要一起玩船了,前几天和模友拼了几张魔术板,开始鼓捣。

晚上九点多才开始做,两小时把船头做好了,我是想着把带台阶的船头和后面的船身分开做,做好之后再粘在一起。个人觉得这样结构牢固、维修方便,防水性也更有保障

魔术板是5mm厚,0.6x 1米大小

画船头弧线挺简单,我直接压弯钢尺划的线

船头宽55厘米,长40厘米。做好之后船的总长度1米多一点,算是比较大的风动船了

船头做了一些结构,尽量做到更轻

安装盖子,考虑到一次打太多地方的胶容易出现对不准、胶温降低影响粘贴效果的情况,我用90°开槽器在盖子前部分横着开了一个槽,这样盖子能弯折,就可以先打后边的胶了

完成了,试了试,很牢固

外面所有接缝处又打了薄薄的一层热熔胶,应该完全防水了

电机打算用4250 800KV的,电调80安,4S电池。我有动力不足恐惧症

明天有空继续

网友A:
再搞大些,弄个载人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搞大些,弄个载人的玩玩

国外载人的风动船都是用的航空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搞大些,弄个载人的玩玩

嗯。其实就差半米了

网友:
如果怕漏水,船体舱室内,填充发泡剂,用发泡剂当胶水不是更好,哈哈。

网友:
为啥不考虑帆船呢,你那里风大啊。

网友B:
这么大的平底船容易漂,船底适当增加点导流板,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平底船容易漂,船底适当增加点导流板,可以改善。

嗯,我试试水,哪里不行再改进。魔术板的好弄

网友C:
4250 800kv,那得15寸桨起了吧?要不然浪费了这么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0 800kv,那得15寸桨起了吧?要不然浪费了这么大的动力

对,准备上15寸木浆

网友D:
这么快就开工了,坐等下水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就开工了,坐等下水视频

电机明天到,应该很快可以下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明天到,应该很快可以下水

抓紧

网友:
期待首航视频

楼主:
船的后半段船底做好了,船壳总长度确定为1.2米,宽0.55米,接下来做船后半段的结构,然后制作电机座和空气舵,之后就可以和船头固定在一起下水测试了,90度切刀很好用,做魔术板必备品

楼主:
动力方面:电机4250 800kv,电调80安,电池4S 4400毫安,上面最后一张是一个15寸桨和船身的对比,试水时根据测试情况可能使用15或者16寸木桨

楼主:
晚上有事情,开工有点晚,十点半开始的,现在是夜里两点多一点,不弄了,睡觉去。工作间还没搬家,回家还得开车才能到)。结构马上做好了,现在来看,强度不错

网友E:
两件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件老古董

哈哈,三十多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