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遥控飞穿越机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22-08-19):
求各位大佬推荐一个14sg能用的比较稳定的微型接收机。飞2.5寸穿越机用,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fasst卫星,FHSS稳定性不如FASST,尤其是室内,室外还行!

网友B:
原装的sbus接收机可以,代用的一律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sbus接收机可以,代用的一律不推荐
穿越机用的微型接收机没有fasst制式的呀

网友C:
建议加黑羊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