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80新机测试

楼主(2022-08-20):
【x380新机测试,啪啪啪-哔哩哔哩】 https://b23.tv/Z8ItMq7

网友A:
现在小罗380空机都白菜价格了再来个山寨版意义不大了,取其首级安装在470上才是终极打造的380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小罗380空机都白菜价格了再来个山寨版意义不大了,取其首级安装在470上才是终极打造的380好机

谢谢大佬指导,手头有阿富汗470,有空也改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手头有阿富汗470,有空也改改试试。

这个杂交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470新机炸机后非常难消除机身抖动,那种450机子的通病,但只要换上小兔子380的旋翼头就轻易解决抖动问题,只需换十字盘外盘的三个金属球头。另外冰人尾波总成也比原470的尾波好维护,所以两者一起改就趋向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