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求教

楼主(2022-08-21):
没玩过滑翔机,这家的飞机B品有买过的吗,正品跟B品差800人民币。求教一下老鸟

网友A:
电动山坡机到咸鱼买RCRCM的,折扣大

网友:
这玩意咋说呢,一直开动力干吧

网友B:
这个就太贵了,去闲yu看看rcrcm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山坡机到咸鱼买RCRCM的,折扣大

RCRCM的质量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太贵了,去闲yu看看rcrcm的,很便宜

RCRCM的质量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RCM的质量的怎么样?

可以的,超值

网友:
哦,不错啊,哪种滑翔机比较好玩啊?

网友:
B品和A品差距不大就是在某个位置会有磕碰或者掉漆

网友D:
RCRCM的复材机在国内普及率很高,山坡机为主。在我们这儿,常年保有量不下50架,性价比极高。所谓B品也就是涂装有点点瑕疵,运气好的话几乎和A品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CRCM的复材机在国内普及率很高,山坡机为主。在我们这儿,常年保有量不下50架,性价比极高。所谓B品也就是 ...

哦,能推荐个山坡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能推荐个山坡机吗?

2米台风,规规矩矩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2米台风,规规矩矩很好飞。

哦,好的

楼主:
谢谢以上老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