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2分钟,修船10小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修成正果

楼主(2022-08-21):
2021年9月,在闲鱼上买了一艘M_jet 3D打印泵喷船,喜欢玩儿喷射船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一明星船型,但是想驾驭此船,我经历了一条慢长道路,是一条不停维修换件改进改装升级的道路。
第1次玩的时候,船没出现问题,电装出了问题,我用的好盈40安电调,3s2s电池,一加速就出现了呼吸的现象(就是加速的时候突然停了),主要的原因应该和电调过热有关。
第2次玩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漏水现象,经过多次改造,漏水现象已降到最低。
第3次玩的时候转向折了,由于原始设计的转向,有脆弱的地方很容易折断,我把转向重新设计了一个巧妙的结构,解决了此问题。
第4次玩的时候,船在湖中突然无法控制,停在了湖中,最后船里进满了水,头朝上只露了一个船尖儿,救援船都打捞不回来,还好边上有钓鱼的人,使用传说中的9连串钩,将船给勾了回来。
第5次玩的时候2440电机烧毁,后更换2850电机进水后效率阶低,目前使用船用电机,未出现过热,进水生锈等现象。
第6次玩,用3S电池时,把40A好盈电调烧毁。当时船正在一条急流的大河中失去了控制,后来救援船紧急救援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船救了上来,但是救援船的螺旋桨打破了船身,回家修补漏洞。这次虽然救援船把船身打漏了,但是这条救援船立了大功,否则我就再也无缘此船了。
第7次玩的时候桨空转,因为后面的螺旋桨带动前面的螺旋桨负荷过大,导致螺旋桨裂开。之后更换了新的螺旋桨,出现桨内被磨圆空转现象,经过一年的反复维修,终于解决了桨的问题。
第8次玩,想用此船当成打窝子船,后来由于速度过慢,在湖中电池电压耗尽为零,电调一直也没有感知到电压过低。船被风浪冲到了一个孤岛上,后来搭乘了捞水草的工作船,才把船营救上来。船上的电机不适合低速运转,当时用的电机是2850,4400kv。
第9次玩,用这个船,用这个船代替打海竿的功能,后来在湖中被海竿线拉翻,一直飘向了另一个岸边,还好没有飘到芦苇里,侥幸得救。
第10次玩,船身开裂的地方修复,做过防水的接收机仍然被烧,使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对接收机进行了防水(不建议使用704防水胶做防水),船身美化,桨进行了升级与加固,测试了多家品牌与A数的电调,目前使用了最适合的电调,使用高精度联轴器并调试同心圆最佳状态,这次下水经历了5块电池的暴力测试,仍然保持完好的状态,电机电调也不过热,头一次完美收船。
经历了一年的反反复复的维修改造换部件及电子件,目前算是把船调试到了最适合它的状态,此船经过九死一生终于修成了“正果”!

网友A:
如果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写出来,那就very goo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写出来,那就very good了

你也有这船吗,加WX交流一下,WX号xingyi5188

网友:
这船回本了。解决办法写一下更好,这玩意没啥保密的,穷举法,不是这种就是那种,玩得深入了总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写出来让大家少走弯路更好

网友:
使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对接收机进行了防水(不建议使用704防水胶做防水)
用小气球吗

网友B:
我的刚试跑,刚开始听到有点磨桨叶 后边不磨了,但感觉很费电。3S 2200中大油门玩5分钟正常吗?另外有上盖进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试跑,刚开始听到有点磨桨叶 后边不磨了,但感觉很费电。3S 2200中大油门玩5分钟正常吗?另外有上盖 ...

首先桨叶得打磨,否则声音大还费电。
上盖设计有缺陷,会进水,需要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桨叶得打磨,否则声音大还费电。
上盖设计有缺陷,会进水,需要调整。

桨叶用的是某宝店那哥们尼龙烧结的那种 看起来表面还可以,但外径貌似大了点。接收机你是用防水壳做的么?我感觉接收机再做个防水,别的剩下电池其他都是防水的,也不怕轻微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叶用的是某宝店那哥们尼龙烧结的那种 看起来表面还可以,但外径貌似大了点。接收机你是用防水壳做的么 ...

外径大,得磨。接收机最好不要用704防水胶,泡几次水就腐蚀了

网友C:
有和你一样的同款船  还没下水就已经在测试舵机的时候扭断了后面喷口附件固定舵机连杆的零件。。感觉有点脆弱 很纠结还继续折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和你一样的同款船  还没下水就已经在测试舵机的时候扭断了后面喷口附件固定舵机连杆的零件。。感觉有点脆 ...

转向连杆后面那个小圆珠特别脆弱,我曾经打过环氧胶,之后还是扭断了,那个连杆也很脆,也断过。后来我直接换了连杆的材料和尾部的连接零件,就再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和你一样的同款船  还没下水就已经在测试舵机的时候扭断了后面喷口附件固定舵机连杆的零件。。感觉有点脆 ...

玩RC模型的乐趣就在于不停的折腾,坏了修,再升级,改造,从探索中获得了乐趣!当这船达到完美的状态时,才是你不想再碰它的时候,就想着去挑战另一条新船了!

楼主:
对了,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改进的地方,由于船身空间较小,如果注满水船就会沉,我把防翻舱改成了防沉水舱。只要传不沉,怎么样都可以救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有这船吗,加WX交流一下,WX号xingyi5188

加你好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你好友了

收到

网友:
这个转向感觉不合理,我已经坏掉3个舵机了,改成传统的那种转向,换了大一号舵机,好太多了

网友:
可喜可贺,幸运的一条船

网友D:
这条船我也折腾了很久,最后总结下来就三个字,不值得。原设计多处不合理,船身容易漏水,打印材料存在强度和防水问题,反正就是不值得折腾

楼主(2022-09-28):
引用 网友D:
这条船我也折腾了很久,最后总结下来就三个字,不值得。原设计多处不合理,船身容易漏水,打印材料存在强度 ...

你说的很对,3D打印材料做这船有很多弊端,但是想玩这种造型的喷射船,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材质的成品船了。

网友(2022-12-05):
2440加好盈40a这么容易烧毁吗?还是安装有问题?我有一条40cm玻璃钢也是这套电设还没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