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教

楼主(2022-08-21):
自改的一米手抛,2205电机,5寸3叶桨,1300mah电池,全装共330g,拿在手中推到半油门就开始低头,是否要做到在手中满油门不低头才能成功起飞?还是说应该换小一号的电池,或者尾部配重?
另外请高手们看一下推力线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找重心和推力线,最好从头拉开始。飞好了改背推

网友:
副翼舵机臂和拉杆有意思。

网友:
别折腾了,这飞机从基本物理运动层面都不合格。

网友B:
你这推力线必须低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推力线必须低头啊····

请问怎么看推理线?完全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重心和推力线,最好从头拉开始。飞好了改背推

那得重买桨了吧

网友:
配置问题不大,最关键的是背推角度。最简单的办法是搜咸鱼,有背推电机座打印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重买桨了吧

几块钱而已,哪个模友家里不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桨

网友C:
你参考下我那个吧,走线那些。感觉你这个有点惨不忍睹。另,如果做背推拉力线应穿过重心如图
图有点丑,将就看

网友D:
查一下螺旋桨的气流是否正好吹在平尾上了? 所以大油门会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螺旋桨的气流是否正好吹在平尾上了? 所以大油门会抬头

不是抬头是低头

网友:
电机架这么高很难好飞,还是改机头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下我那个吧,走线那些。感觉你这个有点惨不忍睹。另,如果做背推拉力线应穿过重心如图
图有点丑,将 ...

好的好的,感谢,毕竟是刚开始研究这东西,日后继续改进

网友E:
  • 手持推油门不低头是不可能的,中学物理课没睡觉的彦祖们都知道。
  • 这个电机安装位置,推力线通过重心有点难,但还是要尽量向下倾斜靠近重心。
  • 调推力线之前先调整重心,常规布局一般在25%~30%左右的位置,具体需要手抛试验调节,无动力状态下平抛能平稳下滑才合适。你的舵机和接收机后置,后面太重了,估计需要大电池靠前放才行。
  • 副翼舵机拉杆问题很大,这个角度操作幅度极小。拉杆和摇臂之间要尽量垂直,拉杆和舵面之间也尽可能垂直——就算偏斜也不能大于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手持推油门不低头是不可能的,中学物理课没睡觉的彦祖们都知道。
  • 这个电机安装位置,推力线通过重 ...

  • 是的考虑到重心问题电池是放在前部的,这个舵量可以吗?我有舵机和y线,只是不管怎么连都是一个舵机不动另一个打摆子。如果这样不行的话我就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考虑到重心问题电池是放在前部的,这个舵量可以吗?我有舵机和y线,只是不管怎么连都是一个舵机不动 ...

    将舵机改完了,请问图二如果作为推力线来看是否正确?

网友F:
    有这功夫和金钱买架魔鬼800不好吗,新手真的不建议改手抛,真要改也是机头前拉或者机翼双发,背推布局就别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功夫和金钱买架魔鬼800不好吗,新手真的不建议改手抛,真要改也是机头前拉或者机翼双发,背推布局就别 ...

    好吧...

网友:
    这个能上天的话绝对是高手,新手的话,我怕你会退模。

网友G:
电机太高了,指定低头,就和一个人在猛向前推你头一样,你重心在腰那块,指定低头啊。
改前拉,或者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