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人求助双发固定翼

楼主(2022-08-22):
飞机是t1刺客,没有装飞控,遥控接收机是福斯i6。具体的问题就是地面滑跑起飞,一推油门就向左偏,离地以后就像打了满副翼一样向左偏。遥控器的微调都居中了,各个舵面也检查了是平整的,电调也校准了,不过因为是双发,两个电调信号线并联在一起再校准的,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单个电调校准。飞了几年穿越机,也练了几个月的凤凰固定翼,按理说操作手法应该没问题。
求教各位前辈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确定电机是同一品牌同批次产品。

网友B:
副翼操作时是机身先倾斜,然后才开始转弯,满舵就会机身反转。而尾翼和双发是机身没有明显倾斜就开始转弯。
按你的描述大概率是双发的原因,可以单独试验两面的电机拉力,或者调换两边的配件找到原因。
最好两个电机用两个通道单独调整,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确定电机是同一品牌同批次产品。

谢谢 电机是穿越机的1404电机,一起买的 应该是同批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操作时是机身先倾斜,然后才开始转弯,满舵就会机身反转。而尾翼和双发是机身没有明显倾斜就开始转弯。 ...

谢谢,打电话问了搞固定翼的朋友,也说大概率是双发的问题,说是要么转速不统一,要么电调电机启动有时间差,让把电调重新校准,周末再带个飞控过来试下。

网友C:
我想问问,是不是都用了正桨

网友:
应该对转反桨吧,你是同向正桨了吧

网友:
朋友  两个桨是不一样的 一个正  一个反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是不是都用了正桨

两个桨互为反向,常识有的。

网友D:
在地面先测试下  2边拉力是不是一样,手握住尾部推满 就能感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地面先测试下  2边拉力是不是一样,手握住尾部推满 就能感觉出来了

谢谢 下班回家看看,不过1404的小电机,感觉很难感受区别

网友E:
两边拉力不一致,检查电机,或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拉力不一致,检查电机,或者电调

收到 谢谢前辈

网友F:
舵面平不代表飞起来平,因为机翼机身多少都会轻微变形,所以到天上还得调微调找到气动零位;其次两个电机分别用两个通道控制,并设置混控差动,通过微调可以调整两个电机转速一致,最好用转速表量一下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下班回家看看,不过1404的小电机,感觉很难感受区别

拉力不一样很明显能感觉到, 因为抓住机尾的时候 如果拉力不一样,头会偏的很厉害。 在两边电机电调都一样的情况下,重新校准油门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面平不代表飞起来平,因为机翼机身多少都会轻微变形,所以到天上还得调微调找到气动零位;其次两个电机分 ...

强!太专业了,固定翼比多轴好难啊,穿越机虽然是手动玩,有飞控基本也算是半自动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