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B-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8-22):
xk110的主板上的B+B-,是不是像穿越机那样接上蜂鸣器,成为寻机BB响?
有没有人研究过?

网友:
按照正常的标法应该是电源正负极

网友A:
楼上正解,看主板的通道分配就知道了,三个大口也就是3个舵机,另一个大口是不是预留改无刷的口就不得而知了,两个小口应该就是主、尾电机,B+和B-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看主板的通道分配就知道了,三个大口也就是3个舵机,另一个大口是不是预留改无刷的口就不得而知 ...

k110原装就是主无刷,两个小口一个是尾电机,一个是灯,k124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画过PCB的,这么大的通孔焊盘,肯定用来走大电流的,bb响不会用这么大的。B+和B-,多数板卡都是电池Battery正负。

网友:
这是电源正负极接口,B是battery电池的意思

网友:
k110和k100感觉版型是一样的。k100上这个是直接接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