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拔不掉了,什么情况

楼主(2022-08-22):
插的时候很轻松,冲完电拔不掉了,电流开了25a,最高的时候充电器显示60多度,插头都没烫手,8s大概充了40多ah进去,怎么搞,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插头和插座之间能够轻微左右晃动,但是向外拔不出来,感觉都快扯坏了

楼主:
手都快磨起泡了   完全扯不动。。。一直摇,摇下来了,结果还是插头化了,融到插头缝隙里面卡住了

网友A:
什么电池要用25充电呀?应该是接插口接触不紧造成接触电阻大了,引起发热厉害。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接口焊接不实,造成大电流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要用25充电呀?应该是接插口接触不紧造成接触电阻大了,引起发热厉害。

8S 80AH的铁锂电包,充满备用。  应该是充电器的插头接触不良了,后面的图可以看出来,插头铜芯的缝隙上面比根部窄很多了

网友:
這樣的插頭怎麼有可能通過幾十 安培的電流,發生問題是應該的.

网友:
XT60标称持续30A电流的,居然化了

网友B:
买好一点的插头吧,这种插头30安培最多了,长期使用,不要超过25安培

网友:
Q8充电器都有这个病,XT60公头质量不行

网友:
家还在吧?

网友:
保守一点好不好 XT60开到25A

网友:
插头插入时很松就是插头已经接触不良了,接触不良就会发热严重。
所以正常插头插入时还是紧的才好。

楼主:
史哥   家还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好一点的插头吧,这种插头30安培最多了,长期使用,不要超过25安培

就是开的25A  时不时的还手摸了一下,都没烫手,还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