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问轴系共振问题。

楼主(2022-08-22):
mono1轴系不管低速高速多有共振。低速轻一点高速振的猛一点。在家里试的没有下过水。

网友A:
去RCfans吧,这是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RCfans吧,这是死区

好吧

网友:
没调好,就是这样。低速高速振动,中速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RCfans吧,这是死区

那个地方没几个人帮得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没几个人帮得了他

为什么我的中速振低速高速不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地方没几个人帮得了他

我中速在加点油门就不怎么振了中速特别振

楼主(2022-09-22):
估计有个区间。。在区间里就振。过了就好。难受

网友C:
给楼主提供一个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震动。我们的硬轴不是只有头和尾有两个轴承吗,在轴中间再塞1-2个轴承进去(我在轴心上套了王管来给轴承定位让他平均分配在整个轴长上)。我自己的船一开始也是震得不行,后来检查发现在电机那里一点点的不同心在高速转动时就会放大这点问题,导致后面轴在轴套里甩得不行。抽出来看整个轴心都磨花了但检查轴心又是直的。这个时候你在整个轴心上给他平均的加上1-2个轴承,就可以消除这种震动。

网友(2023-03-23):
换弹性联轴器就能解决

楼主(2023-05-15):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供一个方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震动。我们的硬轴不是只有头和尾有两个轴承吗,在轴中间再塞1-2个轴 ...

我的中间一段是碳纤维管,可能不太好操作啊。不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