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平台上有哪些带动力电池电压回传的接收机

楼主(2022-08-22):
看了乐迪和天地飞有,不知道opentx兼容吗

网友:
radiomaster很多都带,不过最大只支持4s

网友A:
x9d配套的x8r通过S.Port和外接模块可以实现电压回传,1到6s都可以,模块接到电池平衡头进行检测,再连到接收机上就能回传电压数据

网友B:
ia6b  yyds 用了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配套的x8r通过S.Port和外接模块可以实现电压回传,1到6s都可以,模块接到电池平衡头进行检测,再连到接 ...

这个还要外接模块,还不如ersl接飞控回传电压,信号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6b  yyds 用了你就知道

查了下天地飞的  Rf206s更合适,不用外接传感器模块,36v电压可以直接捅,不知道有木有人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天地飞的  Rf206s更合适,不用外接传感器模块,36v电压可以直接捅,不知道有木有人用过

富斯55,电压模块十几块,支持pwm sbus ibus  pwm,双增益天线,天地飞80,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外接模块,还不如ersl接飞控回传电压,信号还稳定

这个也有飞控直接连接收机的线,飞控所有数据都能回传,控上配置合适的lua脚本,能显示姿态、位置等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富斯55,电压模块十几块,支持pwm sbus ibus  pwm,双增益天线,天地飞80,没用过

大佬,请教IA6B接收机如何在OPENTX系统里设置失控保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教IA6B接收机如何在OPENTX系统里设置失控保护呀

如图

网友(2022-12-19):
天地飞RF206S,RF204W都用过,
遥控器EDGETX2.7.1+MULTI1.3.3.7
在“遥测”里面直接“发现新传感器”就行了,没问题
但是外部电压检测可能需要自行校准,源数据好像高0.3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