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机0630保养及小改装

楼主(2022-08-23):
今年有机会换了工作室,30平方,把设备集中起来,想起反正要搬运,干脆拆开做个保养。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这是处理完后的样子,途中很多时候没有拍图片,或者已经删除照片,留下来的一些图片如下:

中托板走刀箱和变速箱全拆了,只找到几个变速箱的图片,齿轮没问题,但靠左齿轮上有锈,这个箱体没有拆,只做清洗完事。

改了刻度轮,原刻度轮直径50MM,100刻度,每格为0.03MM,直接改直径80,300刻度,精度改为0.01。

改千岛三爪卡盘,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原卡盘125直径,内孔30,卡盘太小,满足不了需求,二是精度有差异,千岛卡盘各方面性能优于环球。

加装一套两轴光栅尺,光栅分辨率为:0.005。这样使用更直观。

最后,用40X40方钢焊接底座,整体更牢固。
下面再来一组一些小改图。

再来一组DIY注油枪照片送大家

网友A:
感觉丝杆齿轮箱不好拆,不然我也想把我的拆开彻底清洗之前用煤油洗出来接近半斤油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丝杆齿轮箱不好拆,不然我也想把我的拆开彻底清洗之前用煤油洗出来接近半斤油泥

拆不难,难在装。面板装回去时候需要对3个拨叉,同时两个面都需要打胶。

网友B:
刻度轮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刻度轮定做的?

Y轴自己做的,85铝车尺寸,然后阳极氧化,再上激光打刻度。X轴和尾座有现成的买,直接50,刻度100。0630机床原装X轴没有刻度轮,因为齿比,刻度并不是整数,好像手轮轴齿数13,传动齿57,接触齿条的轴上齿也是单数,导致一圈刻度不为整。另外,需要自己做底座。最还好是自己做刻度轮,刻度98格比较合理,一圈约为19.6毫米,每格约为0.2毫米,粗车没问题,精细数据用小托保证就行。

网友B:
好的   谢谢   我以前就找过300刻度的没找到合适的   看来还是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我以前就找过300刻度的没找到合适的   看来还是得自己做

不客气,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从视频里面截了几张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不难,难在装。面板装回去时候需要对3个拨叉,同时两个面都需要打胶。

我没有用胶,还是用的青壳纸,你的有机玻璃油窗换了吗?网上才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胶,还是用的青壳纸,你的有机玻璃油窗换了吗?网上才几毛钱一个。

纸壳更好,我油窗全部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壳更好,我油窗全部换掉了。

老式的油窗是压盖压圆玻璃,后面改成压扣式有机玻璃油窗了。

网友:
有没有磨导轨?

楼主:
没有磨导轨,这台机床导轨还能满足需求。感觉这个价值的机床磨导轨也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从视频里面截了几张图片。

刚买了材料想做一个  但是不阳极氧化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材料想做一个  但是不阳极氧化行不?

可以,反正那里时常有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反正那里时常有油。

好的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磨导轨,这台机床导轨还能满足需求。感觉这个价值的机床磨导轨也不划算。

我这次也没磨,用刀尺厚薄规和百分表测量低了十个丝,先试试看吧(我也正在搞一台0630)

网友D:
非常好的改造过程图片,也很详细。我有台CO630C也打算改呢,感觉有光栅尺了,大托板改手轮刻度都是鸡肋了,直接看光栅尺显示器多直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的改造过程图片,也很详细。我有台CO630C也打算改呢,感觉有光栅尺了,大托板改手轮刻度都是鸡肋了, ...

其实我是先改的刻度轮,也挺好用。后面朋友那里有光栅表我给拿回来了,想着没事折腾就买了光栅尺装上,如果习惯刻度轮,光栅作用并不大,只是更直观,我到目前还没习惯光栅,只起辅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先改的刻度轮,也挺好用。后面朋友那里有光栅表我给拿回来了,想着没事折腾就买了光栅尺装上,如 ...

大佬指点下谢谢,。我现在中托板是用1605滚珠丝杆,刻度圈直径50-100格,每小根0.05毫米。,该怎么改刻度圈,。能改到0.01毫米?你帮我改一个,多少缘!

网友A:
我的0630 变频器线路终于改好了  车床和钻铣共用一个变频器,用久了变频器螺丝滑丝了   加了个中端接线盒  外接开关接两个三开两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指点下谢谢,。我现在中托板是用1605滚珠丝杆,刻度圈直径50-100格,每小根0.05毫米。,该怎么改刻度 ...

一般来说,车床不建议用滚珠丝杆,因为滚珠丝杆没有自锁功能,你得考虑车削时候受力它会移位,所以一般用滚珠丝杆会加伺服电机,电机带自锁就保证了精度。所以你这情况我没很多办法,至于刻度轮就很简单,比如0.05要到0.01,就是5倍差,100格是0.05,改到0.01就是500格,但是500格线,直径100可能会看不清楚刻度,

这是500线1比1图,最外圈勉强能看清楚,需要线特别细。你得先把锁定的问题解决再考虑刻度问题,或者直接改数控,我认为那会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0630 变频器线路终于改好了  车床和钻铣共用一个变频器,用久了变频器螺丝滑丝了   加了个中端接线盒   ...

要注意你的变频器能否通电情况下操作机床开关,部分变频器有说明不能末端通断电,会导致烧坏变频器。如果支持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支持,建议你加一组正、反向,启停按键,外带刹车电阻,那样可以更方便你车螺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注意你的变频器能否通电情况下操作机床开关,部分变频器有说明不能末端通断电,会导致烧坏变频器。如果 ...

只是把控制器从面板外接而已,刹车电阻好像内置一个小的,外接还要改线  有点麻烦就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把控制器从面板外接而已,刹车电阻好像内置一个小的,外接还要改线  有点麻烦就没动

不麻烦,参照变频器说明书,变频器都有外端子,买按键接上就行,同样,刹车电阻也有两个端子。接完线在变频器设置中,调成使用外部按键有效,刹车电阻设置时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车床不建议用滚珠丝杆,因为滚珠丝杆没有自锁功能,你得考虑车削时候受力它会移位,所以一般用 ...

好像有的车床刻度轮能像游标卡尺那样   那样的话就不用500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车床不建议用滚珠丝杆,因为滚珠丝杆没有自锁功能,你得考虑车削时候受力它会移位,所以一般用 ...

嘿嘿。我是普车加数控一体的!能手动,。也可以接电脑用MACH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我是普车加数控一体的!能手动,。也可以接电脑用MACH3的。

那刻度轮随便做了,做直径100细线可以用。现在还有线切割数显那种光栅,转轮式的光栅,装上更美观,不过应该没人数控还加光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刻度轮随便做了,做直径100细线可以用。现在还有线切割数显那种光栅,转轮式的光栅,装上更美观,不过 ...

直径100的。,那得多少小格。精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径100的。,那得多少小格。精度达到多少

可以尝试500格,0.01每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尝试500格,0.01每格。

如果250格,那不是每格0.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250格,那不是每格0.02

现在是50直径100格,0.05,没准100直径。,250格,没准就是0.02 这样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250格,那不是每格0.02

对,250格直接内80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轴自己做的,85铝车尺寸,然后阳极氧化,再上激光打刻度。X轴和尾座有现成的买,直接50,刻度100。0630 ...

你看你就是实干的,自己的工具用的数据门清,佩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250格直接内80就够了

我要是把原来的50直径分成200小格,那也有0.025,可惜我没有激光旋转轴,打不了小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把原来的50直径分成200小格,那也有0.025,可惜我没有激光旋转轴,打不了小格子

主要是200格分出来不是整数,用的过程中计算不方便,如果习惯或者计算能力比较强,那也没问题,支持你,那基本成专用机床,人家过来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200格分出来不是整数,用的过程中计算不方便,如果习惯或者计算能力比较强,那也没问题,支持你, ...

那还是用原来的轮子就可以了,中间半格也方便看

网友F(2022-11-13):
铝的阳历氧化怎么搞 可否教一下 我的是0630A上海汇擎机床厂的 好在是库存新的 同样尾座跟大托也没刻度环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好床子,很喜欢

网友(2023-10-13):
求楼主告诉你用的车刀杆是多大的,我用12的太小了

楼主(2023-11-21):
引用 网友F:
铝的阳历氧化怎么搞 可否教一下 我的是0630A上海汇擎机床厂的 好在是库存新的 同样尾座跟大托也没刻度环想 ...

你好,很久没有过来看帖。阳极氧化与上色是两回事,首先考虑做阳极,用9-24V直流电源做小件就可以,电解液用稀硫酸,当地找不着,可以网购电瓶水。要注意的是电源正极称为阳极,正级接工件,负极接铝块或者石墨电极都行,通电可以明显看到工件冒泡,要注意通电时候,电解液会升温。另外,盛放电解液的容器要塑料材料,不要用导电盆。第二步是上色,理论上阳极氧化可以做任何颜色,颜色染料可以网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