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万能工具铣X8126,断断续续三个月的维修保养。

楼主(2022-08-23):
今年五月份到家一台工具铣,本地交易,实际上门看过货,开机正常,走刀柄摇不动,心想不是大问题,直接整回家再说。到家第一件事是习惯性拆解保键,毕竟老床子,该修修。

走刀箱那是一样惨,生锈,升降拨叉断过,焊接都不在一个面,而且槽内不光洁,这样修复和没修复基本没区别,一样挂不进档,想着自己做一个,结果一查有现成的配件买且不贵,果断买了。升降丝杆也弯了,这是有防撞结构的,也没想明白这么粗的丝杆为什么会弯,既然拆了一并更换。

修复完走刀和升降,开机声音大,不用想,轴承不行了,果断再换掉全部齿箱轴承。从203-208各规格数量不等,主轴还有三处压力轴承,再换掉齿箱油泵。
期间把刻度轮全部重做,两方面原因:1,原刻度轮塑料材质,刻度已经不清晰。2,按直径来说,有足够空间加密刻度来提升直观精度数据。

现在基本恢复如图,再调整精度基本使用没问题了。后期准备再加点小改和加装光栅。

网友:
修理机床是一种快乐。

网友:
机器修的漂亮,刻度盘也做的很好,一看就很专业

网友A:
您这刻度盘做得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刻度盘做得漂亮

这个光纤激光机的旋转轴好像是自制的,用的手紧卡盘,我也有光纤激光机,一直没尝试做旋转轴,四个脚不知道咋接线。以前我用分度头钢字做刻度非常费劲,半天也做不了一个,精度看着也不高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光纤激光机的旋转轴好像是自制的,用的手紧卡盘,我也有光纤激光机,一直没尝试做旋转轴,四个脚不知 ...

分度头做刻度精度没问题啊,我做过,效率低,所以直接用激光,正好朋友工作室有激光机,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度头做刻度精度没问题啊,我做过,效率低,所以直接用激光,正好朋友工作室有激光机,比较方便。

激光的精度高速度快,你应该让他多打几遍,字迹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的精度高速度快,你应该让他多打几遍,字迹深一点,

尽量浅,线要细,可见的情况下,越细越好。

网友:
立卧两用万能铣,能干很多活,有场地还是得这个,我也很喜欢这种铣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度头做刻度精度没问题啊,我做过,效率低,所以直接用激光,正好朋友工作室有激光机,比较方便。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铣床,试机别的都还可以,就是自动升降不管用了,手动还可以,想拆开看看,但是不知道该拆哪里,您给指点一下。另外升降手轮哪里的防护罩没有了,您能给量一下尺寸吗,我做一个,还有看到上面有2个名牌,您能给拍张清晰的照片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铣床,试机别的都还可以,就是自动升降不管用了,手动还可以,想拆开看看,但是不知道 ...

拆下给你绘了个图,供你参考。
上图虚线位折弯,具体参照实物图。四个孔位我没有标尺寸,我感觉那时候加工水平,不是精度位置,很多是即兴操作,每台机有不同,你参照自己机器上的尺寸打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铣床,试机别的都还可以,就是自动升降不管用了,手动还可以,想拆开看看,但是不知道 ...

还个问题忘记回复你,升隆那里,你看左右行不行,左右可行,基本也是拨叉问题,如果左右也不行,你看升降丝杆旁边有根光杆,光杆最下面有套斜齿,开机斜齿转动,那前端部分就是好的,就直接拆工作台,工作台下面有套齿箱,进给齿轮在那里面,这套机床的进给齿箱润滑设计有问题,里面没有很好的办法注油,长期不用会生锈。你参照我下面的图片,这就是进给箱,拆这东西最好有发动机吊,工作台很重,若不想拆工作台,就把工作台锁死在顶端,然后拆下升降自动停止机构,再拆齿箱,齿箱两个定位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拨掉定位销拆齿箱螺丝,拆完可以想办法转动丝杆,让齿箱降下来,直到传动到上面的斜齿全部出来,接着拆下面斜齿盘,斜齿盘也有两个定位销,拆掉下面斜齿盘,整体会脱离,需要上部分想办法拉住,两个件加一起应该80斤往上走,得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给你绘了个图,供你参考。
上图虚线位折弯,具体参照实物图。四个孔位我没有标尺寸,我感觉那时候加 ...

你这太专业了,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个问题忘记回复你,升隆那里,你看左右行不行,左右可行,基本也是拨叉问题,如果左右也不行,你看升降 ...

铣床工作台左右能有移动,很顺畅,主轴前后移动也没问题,就是铣床工作台的自动升降不好使,但是手动可以。我拆过前面的防护罩,看到下面有一套伞齿,由于没有吊装工具,工作台太重了没法拆齿轮箱。经过你的介绍我明白了,回头试试。谢谢指导,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你的配件哪里买的,淘宝搜了一天也没找到配件啊,你给个链接或者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度头做刻度精度没问题啊,我做过,效率低,所以直接用激光,正好朋友工作室有激光机,比较方便。

刚用分度头做了300线的   效率是真的低    手忙脚乱有两处还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床工作台左右能有移动,很顺畅,主轴前后移动也没问题,就是铣床工作台的自动升降不好使,但是手动可以 ...

我新人,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要不你加我,我私信给你拨叉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人,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要不你加我,我私信给你拨叉链接。

好的。谢谢。我加你或者我的微信283459817

网友:
这种工具机有两个极端,要么用得不多,成色极好,要么用得苦得很,转了多到手。都不成样子了

网友C(2022-11-12):
这个机子整体不错,不知道哪位大师知道配套的分度盘啥样的,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整体不错,不知道哪位大师知道配套的分度盘啥样的,如何使用

你问的是分度头还是回转工作台

网友C:
分度头和回转工作台都想问一下,你是高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大师,能看一下你修复后的电路控制部分吗,我想把原来的控制改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度头和回转工作台都想问一下,你是高手请教一下,谢谢

只不过是用过。分度头最好是100,125的(底部的定位块要和你的铣床工作台定位槽匹配)。回转工作台最好是250以上的(可以不要定位块)。尽量大一点,大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不过是用过。分度头最好是100,125的(底部的定位块要和你的铣床工作台定位槽匹配)。回转工作台最好是 ...

谢谢指点,感谢

网友(2024-09-02):
又来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