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600改700

楼主(2022-08-23):
记得有大神在群里丢过详细配置清单,求一份。
飞越金属logo机身+妙600配件+kds700的皮带尾管

网友A:
你们都开始这么骚操作了???我惊呆了
我感觉方向没问题,600机身,KDS700尾管或者自己做,尾波箱用600的,旋翼头务必用600的,不要用550的。
单向撑得住,但是问题在于主轴部分,主轴需要重新开孔,机身最好也不要用600的,毕竟还是有问题。

那么,到头来,给我个不用kds 700改的理由?kds700看怎么改单向,主轴部分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开始这么骚操作了???我惊呆了
我感觉方向没问题,600机身,KDS700尾管或者自己做,尾波箱用600的 ...

飞越质量感觉比kds靠谱一点,不然直接买kds a7了,现在纠结电机用什么 4035 500kv吗

网友:
想起我那台吃灰的KDS600,因为没合适的电调用凤凰80A高压电调转速老上不去

网友:
我是kds700用飞越600尾管,logo冰人的主旋翼头和亚拓的尾旋翼头,logo的人字齿

网友:
买一架新越STEAM700非常超值!价格便宜精度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质量感觉比kds靠谱一点,不然直接买kds a7了,现在纠结电机用什么 4035 500kv吗

看情况,有些地方采用都是合理的。
比如说尾旋翼,kds是外丝的,飞大桨无压力。尾波箱就适合用steam的双推的
然后旋翼头steam没问题,包括十字盘
齿轮和单向还是用steam的比较好,楔形单向
其他的机身部分其实哪个都行,只要兼容就行,机身的话我甚至推荐自己做,比如说主轴固定用亚拓650,舵机固定也是
分段式机身
具体之前有个朋友实现了一部分,很不错了。

网友:
飞越妙精度相当可以,精度不输亚拓的,还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