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3.3米 F5J 滑翔机安装和配置交流

楼主(2022-08-24):
大家有入手这款滑翔机的吗?

翼展3.3米,空机880g左右,翼面积62dm2。

网上没找到安装和配置说明,求大神们指教,谢谢!

网友:
在哪买的啊,问卖家啊

网友A:
我买了,正在装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正在装机中

能分享一下电机,电调,桨还有电池的配置吗? 谢谢!

网友B:
也入了一架,还在踌躇怎么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入了一架,还在踌躇怎么装

咋都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都买这个?

性价比高呀

网友B:
不切机头的话,只能朗宇22或者双天胶囊电机的30,配个直径32的整流,多大的桨要看kv和电池了

网友C:
哦,这个跟那个雄猫tomcat哪个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这个跟那个雄猫tomcat哪个好玩?

没玩过雄猫,不过从翼载上看肯定玩法不一样呀,这个装完极限1200g左右,翼载20以下了,雄猫要比这个翼载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雄猫,不过从翼载上看肯定玩法不一样呀,这个装完极限1200g左右,翼载20以下了,雄猫要比这个翼载 ...

嗯,雄猫是山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切机头的话,只能朗宇22或者双天胶囊电机的30,配个直径32的整流,多大的桨要看kv和电池了

目前看中这套搭配

=====
双天2308-1580kv + 9060折叠桨     60g
45A Blheli电调 + 外挂BEC。           15g
3S 850/900mah 电池。                   80g
9g 舵机 x 4 + 12g舵机 x 2。           60g
Elrs 7通接收机(带Vario)。               5g
配件 + 线材                                        20g
=====

拉力1.6kg,起飞重量控制在1100g左右,这样翼载荷差不多17.8g/dm2,很难再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电机,电调,桨还有电池的配置吗? 谢谢!

我准备用手上的双天2838 1250kv;cam 13*6.5的桨;穿越机45A电调;2s电池,容量装完看重心来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中这套搭配

=====

也要看重心,不一定会不会头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中这套搭配

=====

如果用5b电机的话,那确实能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手上的双天2838 1250kv;cam 13*6.5的桨;穿越机45A电调;2s电池,容量装完看重心来定。

双天2838+1365桨,看拉力表2s也是到1.6kg,电机对比双天的2308重了50g,但可以节省1s电池的重量,整体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看重心,不一定会不会头轻

重心现在未知,也查不到推荐的重心位置。

机翼中心的弦长是22cm,我目前是按距离前缘8-8.5cm作为重心位置来布局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现在未知,也查不到推荐的重心位置。

机翼中心的弦长是22cm,我目前是按距离前缘8-8.5cm作为重心位 ...

试飞保守一点,按35%-40%应该比较稳

网友D:
整流罩买多大的,机头是个椭圆形。大概窄的30宽的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罩买多大的,机头是个椭圆形。大概窄的30宽的35

机身软变形了而已,塞个电机座进去就撑圆了,32的桨罩稍微有点点大,机头打磨一下应该就合适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6s5200电池,想玩的暴力点不知道机身强度能不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6s5200电池,想玩的暴力点不知道机身强度能不能够

主翼是三段式的,强度很好,但机身和尾翼偏软。

座舱开口不到30mm,放不下6s5200这样的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6s5200电池,想玩的暴力点不知道机身强度能不能够

玩暴力买山坡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翼是三段式的,强度很好,但机身和尾翼偏软。

座舱开口不到30mm,放不下6s5200这样的大电池。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翼是三段式的,强度很好,但机身和尾翼偏软。

座舱开口不到30mm,放不下6s5200这样的大电池。

是不是520mah的电池啊,5200mah的电池那可能放得下,另外这款是热气流机不适合暴力飞行,暴力飞行的话找重一点的飞机,这款飞机我也买了一套,打算装机时拍点照片上来大家分享

网友:
期待装机照片

网友:
双天XM2838EG-14L
双天40a电调
银燕ES3352 *6
D33*H30芯轴4mm折叠桨罩
13*6.5碳纤维桨
3s1500~2200mah电池

网友:
机翼舵机安装可参考这个帖子https://tieba.baidu.com/p/7978261525#/

楼主:
最近每天下班到家装一点,花了差不多三周时间,基本上已经装完,上个周末完成了首飞,大概记录一下整个过程。
这台应该是RCRCM即将发布的新机,性价比非常高!

翼展3.3m已经到达主流F5J的尺寸,但整体重量和业内顶级的进口机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厂家也还在不断优化工艺和减重,进一步提升飞行性能,未来准备入手这台飞机的兄弟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到手的这台空机差不多有860g的重量,对应62dm2的翼面积,从翼载荷来看的话,属于F5J Windy / Storm版本的机型,通常适合有风天的飞行。

所以整体装机和选件的思路就是减重,在不增加太多预算的情况下,尽量拉低翼载荷。

减重的思路大概有这样一些:
- 选用P5B电机减少头部重量。
- 去掉尾舵的拉杆,改为双拉线结构。
- 电池,电调,接收,尾翼舵机,布局尽量靠近机头。
- 控制所有电源走线的线径,延长线的信号线全部用AWG30。
- 舵机拉杆不用连接器,直接用钢丝弯折。
- 螺丝换成铝合金螺丝,缩短长度。

下面是机型的基本数据,以及配置的重量拆分。

整机装完后,带电池1141g,翼载荷18.4g / dm2,重心距离前缘87mm左右。(如果舵机换成更好的KST还能再减20g左右,其他基本想不到哪里还能再减重了)

网友A:
我这台空重到了925g

楼主:
下图左边是随机附件包里的电机座和舵角,几乎不能用,右边是另外买的38mm碳纤电机座和舵角。

电机座配合双天2308电机,不用打磨,直接塞进机头,点502定位后,再用环氧加固,侧边的孔位塞了牙签加强。
单独购买的舵角片,尖角部分还是偏宽,需要稍微打磨才能插入襟副翼侧面。(舵角要等舵机和拉杆全部调整完毕后,最后再涂胶固定)

襟翼由于有刹车,舵面形成要比副翼大很多,可以参考下图来配置舵机和舵角片的安装角度。

需要注意的是,舵角片打孔的孔径和拉杆直径,间隙越小越好,最好能做到0配。

推荐用小台钻来开孔,方便定位,精度也还可以。

楼主:
对整机减重贡献最大的,就是把尾舵的两根拉杆换成了拉线结构。

这两条拉杆有23g,而且靠近机身后半段,算上拉杆接头的重量,对应到机头位置差不多50g-60g。

拉杆改成拉线结构后,整体可以少70-80g的重量,虽然麻烦点,但收益还是挺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拉线最好不要用扭簧结构,F5J舵面受力面大,扭簧要有很大的静扭力才行,会消耗舵机的扭力。

所以综合考虑后,采用了大型固定翼上的双拉线结构。

====
线:   用2#的大力马鱼线,0.25mm直径,拉力>10kg,延展性几乎为0,4m长度只有1克的重量。
锁扣:用0#路亚葫芦扣,非常迷你,拉力15kg,重量不到0.1g。
====

双拉线的舵角片是用塑料卡片自制的,由于两侧舵面到铰链的距离不同,所以舵角片需要画成一个异形的图案。

类似下图,制作的时候需要保证 AC = BC = A'C' = B'C',确保拉线和舵机孔以及舵角孔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结构。

下图是舵角片用环氧固定后样子,舵角开孔位置包了一层碳纤丝做加强。

拉线长度的微调,可以找一段牙签开槽后,将过长的线绕在上面。

两侧拉线可以调整的稍紧一些,由于双侧拉线的力矩正好抵消,所以即使拉紧一些也不会对舵机扭力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空重到了925g

我买的是瑕疵品,外观基本看不出什么问题,主要问题是左右两前机翼重量差了20g。如果配平还要加重20g,放弃了,飞起来感觉还好。

楼主:
首飞当天风比较大,应该有4-5级。

由于9060桨还未到,用的是9050的,拉力比9060会少200g,在1.5KG左右。对应1140g的起飞重量,Log抓到的 VSpd 爬升速度在8-9米左右。
   从下图绿色部分可以看到,满动力10秒,差不多爬了85m。等9060桨到了以后,应该还会提升一些。

87mm CG位置,平飞时候升降舵向上微调了20格左右,CG再往后一些到 90mm 应该也OK。迎风开速度模式基本没压力,穿透性很不错。

下图是首飞20分钟的数据曲线。
3S 1000mah的电池飞了20分钟,累计MAX动力时间60秒左右,电池累计放电900mah左右。

由于乱流比较多,取了图中5个方框内的下沉率数据,取了平均值,结果为 0.71 m/s,下次在静气流状态下再测一下。

最后说一下全套装机成本,机身由于是外观瑕疵品,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飞机加所有设备和电池,采购成本只有 18xx RMB。

油管上看到这台的海外发售价预计为 599 USD~~

在此要给RCRCM推广国内滑翔机运动做的贡献颁个奖~~~!

网友F(2022-09-25):
我也正装机in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正装机ing

快快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当天风比较大,应该有4-5级。

由于9060桨还未到,用的是9050的,拉力比9060会少200g,在1.5KG左 ...

感觉滑翔性能也一般啊,和翼展1.5米的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