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调堵转请教

楼主(2022-08-24):
请教各位,银燕12A电调堵转,表现的症状为轻推油门时电机转动卡顿,类似于缺相,如果上电直接大油门正常运转,小油门就转动卡顿,在此状态下继续加大油门不会正常转,油门归零再大油门可以正常,油门形成校准过,哪位知道咋回事啊?拜托赐教

网友A:
换电机试过吗?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不匹配,也有可能是某根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试过吗?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不匹配,也有可能是某根线接触不好。

不是电机的问题,也不是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