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轴传470

楼主(2022-08-25):
不知不觉得又拼了一台470,上次飞皮传皮带发热,想着也不练新动作了还是轴传更高效率,

楼主:
装之前忘了对比传动轴的长度,富丽480的传轴好像短了点点

网友:
满满的机械感,太美、太爱了,只惜万恶资本家,现今我还在搞 450L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之前忘了对比传动轴的长度,富丽480的传轴好像短了点点

480 的轴应该是对应到 360 桨,你应该要找对应 380 的传轴...

各厂型号混乱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进度缓慢

网友A:
3D打印的齿轮和波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齿轮和波箱吗?

下面那两张图是130X

网友:
直接原厂470皮改轴套件不行吗?我前几天刚买了一套,还没空改

楼主:
基本完工,差一个尾舵,这个GS9257扫齿了

楼主:
某鱼收购的配件陆续到货,亚拓470全新动力套装,Kst 无刷锁尾中舵

网友B:
原厂就有轴传为啥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就有轴传为啥要自己改

看来上了两张自己改的130X轴传图片误导了主题,我用的都是亚拓原装的轴传配件,只是都是从四五个玩家那里收来的

楼主:
装台轴传说实话了为了对比震动,传传确实能减少大部分震动,但不能根除,还是得换小罗380的头头才能根除震动

楼主:
轴传470全面改420,冰人皮带尾吧的保留小兔子旋翼头380尺寸

网友C:
知道震动哪里了吧?金属的旋翼头炸鸡就变形了 塑胶的不会变形所以不会震动

楼主(2022-09-28):
引用 网友C:
知道震动哪里了吧?金属的旋翼头炸鸡就变形了 塑胶的不会变形所以不会震动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我的450金属旋翼头都是全新,不可能每台都是这样吧,我最近收了台470金属轴传空机,旋翼头不知道是胶圈太软还是虚位太大,飞起来竟然没有之前那几台470机身抖动的问题了

470机队已经扩大为5台了,第六台还差机身,只能等咸鱼有缘人,

470的好处就是这是台普及机,很多非专业的玩家被商家用自动飞控吸引进来,炸一炮不会修就咸鱼抛售了